有誰用過“地面波数字电视天线机顶盒”免費看電視節目

楼主(2024-04-26):
據介紹,用“地面波数字电视天线机顶盒”可以不用裝有線電線,不用裝綱絡就可以“无线接受電視信号”,在家全免費看電視。有誰試過?

网友:
尽量别买 ,   本地中原地区 ,   8个台, 有的 码率低  ,不清晰 , 之前也是30多个台 ,经过他们的折腾 , 现在8个台 , 很稳定  ,买之前尽量提前搜索一下本地有几个台 ,发射台在哪里,   距离远就算了,不值当为了几个台浪费钱

网友A:
很多人用过,建议查询一下本地的地面波覆盖情况然后再买.查询网址如下:

全国各省地面数字电视节目参数表查询

需配置如下图的天线效果甚好.

网友:
我老家用的也是,卖的机顶盒+天线套装,后续就不需要任何费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人用过,建议查询一下本地的地面波覆盖情况然后再买.查询网址如下:

     你好,有試過不用室外天線,只用室內天線的“地面波電視機頂盒”接收電視節目嗎?拉室外天線麻煩,請推荐一款接收力強的,謝謝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有試過不用室外天線,只用室內天線的“地面波電視機頂盒”接收電視節目嗎?拉室外天線麻煩,請 ...

室内天线效果不好,除非你在市里且离发射台近.我离发射台18km,偏乡下集镇.二层楼飘窗拉杆天线可以收到台.室外用8木天线全下.网上奇形怪状的室内天线没试过.
另:国家有政策强制要求2014年后出厂的40寸以上的电视机都必须支持国标地面数字电视(DTMB:视频AVS+,音颜DRA),直接接天线,电视机调到地面波搜索即可收到节目.无需购买机顶盒.

网友:
据说同轴电缆直接插上是不行的,要经过一个弯插头。估计弯头里面会有阻抗变换,楼上谁知道弯头里面是什么结构?如果有变换器,是什么数据?

网友:
这个我这里离发射塔大概30公里。能收到的概率大吗

网友:
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能收25个台。都是免费的。中央,省市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室内天线效果不好,除非你在市里且离发射台近.我离发射台18km,偏乡下集镇.二层楼飘窗拉杆天线可以收到台 ...

说的很全面了,

网友:
高层建筑用室内天线还行

网友:
可以买,但是建议买那种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的,买之前和卖家沟通好。
我买过,又退了,高楼里面没信号,室外天线拉不了。

网友:
乡下,离县城电视台约25公里,直线距离约15-18公里,用7单元八木天线农村2层楼房房顶,垂直极化接受到15个台,试过3种机顶盒,就现在用的开博尔塑壳的门限挺低的,001的铁壳 航天塑壳的门限都搞。上星期实验用地面波放大器加001室内3单元引向天线放在阳台(外面铝合金封闭窗),都能收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有試過不用室外天線,只用室內天線的“地面波電視機頂盒”接收電視節目嗎?拉室外天線麻煩,請 ...

我在18楼室内,3m长的天线,用电视机自带的接收功能,大约有10个左右的台,但是画面会卡顿,天线移到窗口,信号会好一些。供您参考。其实搞个电视盒子,刷个免费的直播软件,家里有网就能用的

网友:
我16年买的凯迪拉克CT6后座两台电视具有地面波数字电视接收功能,奇怪的是,20年前接收正常,20年后基本都收不到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