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位懂维修的师傅们,这液晶电视还值得修吗?

楼主(2024-04-26):
昨天老伴说家里55寸的液晶电视黑屏了,今天看了看,有声音,黑屏,,19年底买的合资牌子的,维修点的师傅在电话里说了情况,说是液晶屏幕坏了,要600块才能修好,买的时候才1800多,纠结啊,新的才1000多,大家说说看,还值得修吗?

网友:
背光灯坏了吧?

网友A:
电视机开机后能听到声音的时候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影子,有的话一般就是背光有问题。(灯管或电源板都有可能),花600元就没必要修了。

网友:
若楼主有动手能力还是自己折腾一下吧。

网友:
   明显的是背光灯的问题,有声音 。最容易坏的是灯条。

网友:
得确认是黑屏还是灰屏

网友:
背光坏就简单了,几十元搞定

网友:
灯照屏幕能看到图像,花二三十块钱买灯条。需自己有动手能力。
没图像,可能得买逻辑板,电源板,,不贵几十元,这个有点专业技能。
屏坏的可能性不大,但有些情况还是可以自己修复,看运气。

楼主:
谢谢各位支招,我这6线以外的小县城,2500不到工资,修理个电器都难啊 ,虽说技术无价,可这也太贵了

网友:
自己如果什么都不懂,一动就报废。^_^

网友:
   在我这里,55寸换背光一般收费400块钱。如果动手能力好,自己花几十块钱买一套灯条换上即可。

网友:
就是不好拆。换灯条倒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开机后能听到声音的时候用手电照屏幕看看有没有图像影子,有的话一般就是背光有问题。(灯管或电源板 ...

是的,只要你是知道原因,维修师傅就不敢乱要价。。。会老实100倍

网友:
低于400块我是不会修的,如果我开修理铺的话。
我们这二手55寸电视,全好的也就三四百。
半年前我在垃圾佬那里买个四十几寸的全好的液晶电视才80块钱,在地下室吃灰呢。

网友:
   是背光坏还是屏幕暗蓝屏,开机后用指尖轻压屏幕就知道了,暗蓝屏的话可以看到屏幕上有闪光。也可以测量220V的工作功耗或者电流判断,毕竟液晶电视机耗电最大的电路是背光电路。如果动手能力不强,不建议自行更换背光灯条。

网友:
大屏幕拆机注意屏幕不要动,拆开后盖,屏线换灯条,屏幕搬动易爆屏。

网友:
都是搞维修的,自己动手吧,几块板子都不贵

网友:
买了台小米55寸的,才用半年多一点,最近也是突然黑屏,有声音,应该背光坏了,维修要500,在犹豫修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