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根小辫子,搞一下

楼主(2024-04-26):
仓库里收拾杂物箱,又找到两只脉冲管,型号FM-30。可惜一只已经漏气,另一只水印饱满,状态尚好。
估计是保存环境所致。为了在他们寿终正寝之前还能发挥余热,得利用一下。
计划中的6P3P还没启动,又出现一个这样的念头。
于是查坛子里的资料,看有哪些这个管子的参照,一查,寥寥无几。有前辈说这个管子和FU-29一样。于是搜了一大堆关于FU-29的图纸。又是推挽的多,可惜我只有这一个管,推挽是搞不成了,而且,推挽还要专门搞牛。
既然有说一样的,就查了FU-29和FM-30俩管的资料,仔细一看,貌似两个管子差异不小。曲线上看更是。
到底俩管能不能无差别的替换,感觉不靠谱,那么只能相信资料曲线了。如果有前辈能用图示仪测下,那就好了。看来图示仪这个物件还是个好东西啊。
查书籍时候发现一叠书签夹纸,居然是个管子说明贴。
对照资料,发现一般应用的数据和查到的曲线也是需要另行筹划的,拿来就用貌似不现实了。
只能从曲线入手计算一下了。

补充内容 (2024-4-29 22:50):
感谢大佬们给加分,感谢海河哥哥给盖戳,有爱好,有组织,有交流,有认同
人生柴米语言之余,如此,亦可。哈哈,感谢关注和支持,望不吝赐教为是!

楼主:
先看看FM30吧,这个双胞胎,曲线上看,有一段很好的部分,左右差距还算均衡。
从这里入手,切了曲线图,抽出线条图来粗略量一下。
个人感觉在Ug1=-12.5时候,电压点在190--200之间,兼顾手头的那几个几年前搞的廉价5K单端输出变压器,应该有还算可以的图纸表现。
从此处大致计算:
Ua=190; Ug2=150(兼顾手头几个生锈的WU-4P)
Ia=38;  Ik=41.5
Rk=301
从曲线上感觉,如果二栅再低一些,从输入端的曲线表现上,貌似对普通音频放大应用应该更好,实际怎样,不得而知了,胡猜而已。

楼主:
这东西,上面俩辫子,确是个难受的地方,细细的两根避雷针顶在脑袋上,帽子也没有好看的。
忽然想起来,有个便宜到家的少有人用的管子,也是顶了一个辫子,貌似有好多只,翻找出来,记起来是6b8c。也叫6B8P吧。
这厮确是不好看。但如果一排管子都顶个帽子,也该可以的,哈哈,阅兵也是这感觉吗。

看下资料,这个管子应该还不错的,但为什么如此待遇估计也有其原因。没准有啥不受待见的地方。
估计两二极管,闲置的1脚,栅极连那么长的辫子,处处都是噪音的内应啊,这些都应该要考虑。
看坛子里有好多人屏极电阻用的挺高的,但曲线上简单量一下,表现并不是太好。自己第一次搞这个管,他们一定有他们的道理。不管了,先鼓捣着吧。
调整曲线过程中,找到这么一段,36K负载,从-8V的一栅左右分,在-4——-12之间,几乎完全对称。
决定先从这个点尝试。简单计算:
Ua=250; Ug2=125; Ug1=-8
Ra=36; Rk=1.86k

这个管子估计要容易受干扰,所以,接地、栅极引线、灯丝、应该要用心处理。
找壳子,先摆弄一下,咋弄能受看一点。

楼主:
选定了一个旧壳子,继续一个风格改孔后自喷漆廉价化妆。摆上管子,貌似还不难看。
有余量,前面可以加两个伴舞,哈哈。
正好6E2也是便宜管。
可是这个玩意驱动还要费点事情,检波管真的1n60不便宜,翻箱倒柜找出来的也不知道真假,剩下不多的几只2AP9已经舍不得用了。
先对付弄吧,不行再说。
组一个上路驱动板。
简单测试一下,还凑合,不是态灵敏,估计还是要费4只2AP9了。

楼主:
按照计算结果,开始焊接搭建这一套廉价的辫子军。
还是一对垃圾电阻里找,阻值不够,并串来凑。
大致成了点模样
插上管子,也算不难看了。
但,忘记了事情,就是前级管的栅极引线,忘了用屏蔽线了。
估计这个地方要费事返工,这个辫子太长了。

楼主:
电源上用的5Z2P应该是目前最便宜的了。
电源变压器250v105W,5Z2P整流后引出三组电压,一组195v(FM30),一组250v(6b8c和6E2),一组170v(进稳压管)。
三组从整流后的一个10欧的功率绕线电阻后一点分开引压降电阻,分别滤波,各组左右引小阻值分流电阻后滤波,分供左右。
测试后,交流感应声音确是不小,1米内清晰可辨。
今天周五,回来早,于是拆开,重新把6B8C的栅极引线换成了屏蔽线,再装机。
声音个人满足,不足处,开到最大音量,高频有可辨失真。
再拆,将6B8C的二栅对地电容换成2μF的电解,把FM30二栅对地加一0.22的电容。再开机,突然发现,这套管子很值得做一做。
就声音而言,个体听感喜好差别很大,但确实表现很好,驱动力很足,在12寸的老古董箱子上,比KT88表现要好一些,完全感受不到局促和模糊感,通透且声场开阔,空气感和FD422接近。

大致估算,每声道3瓦-4瓦的样子,但喇叭传递出来的声压和动态,完全是另一个活灵活现动态十足,储备充分的感受。
按照调制的道理,信号源对前级调制,前级对后级调制,其整体组合是对最后端的电源进行调制,这一周的鼓捣,一个鲜明的感受结果是,就电子管而言,所谓功率,真的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忽略的指标因素。
四根小辫子,挺好,值得做一下。

网友A:
FM30有两种据说是FM30和FM30T,带T的功率每管只有七瓦半,但奇怪的是管身上都标的FM30

网友A:
再看了下,楼楼的设计和拍的出厂规格书都是按7.5瓦每管来的,但看管子好像是两管合计30瓦的,要不输出不了那么大功率,这可能是这管不招人喜欢的原因吧,还有一个讨厌的地方,这管的第二栅电流早早就高来飞起了,都快赶上屏流了,稍不注意二栅就烧了

网友:
这种管子最好做推挽,做单端出不了多少W,正如楼主所说4W左右,但论听听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我也有两个这种管,但是也坏了一个,我这个是放在抽屉里一不小心抽屉进出管脚被撞坏漏气玻壳发白了,可惜了,本来是想做推挽的。

网友C:
我有两个fu19,还没想好怎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fu19,还没想好怎样用

建议你有两个FU19首选做推挽机。这个就是2个FU19推挽机,再加2个6N3倒相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看了下,楼楼的设计和拍的出厂规格书都是按7.5瓦每管来的,但看管子好像是两管合计30瓦的,要不输出不了 ...

估计那个指标是按照脉冲震荡的使用计算的,但功率曲线还是不敢超过去,毕竟喜欢这东西就不能过度压榨,而且有可能某一指标的变化会带来整体的变化从而陷入一种不可辨别的困局。
就如车辆而言,更多时候,不是理论、技术和计算的因素,而是材料的因素成为最后的瓶颈。毕竟我们周边的所有物品,在一个范围内,都是正态模型,而非线性的。这也就是很多人一味强调电压、功率等因素而最终没有理想效果的原因。
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两个这种管,但是也坏了一个,我这个是放在抽屉里一不小心抽屉进出管脚被撞坏漏气玻壳发白了,可惜了 ...

铸工胶封一下管脚,然后用感应加热让消气剂托盘发红,然后只加热灯丝,点几个小时,有时候就能用了,但只能对付用。我这样搞过几个南京的5z3p,原本都看不到消气剂了,插上管子灯丝都看不到亮度,鼓捣后,越用状态越好,持续用了一年多。
方便时候您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有两个FU19首选做推挽机。这个就是2个FU19推挽机,再加2个6N3倒相推动,

FU-19是好管子啊,多年前也搞过一个单管的单端,直到听报废了,声音很好。
不知道现在这厮啥行情了。
毕竟是专业的音频管子了。人家是专业出租车,咱的玩法是开顺风车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30有两种据说是FM30和FM30T,带T的功率每管只有七瓦半,但奇怪的是管身上都标的FM30

我一般只看曲线上的功率线参照功率,一般情况不超。说明上写有整管功率标注,核对一下曲线,应该没出入。
脉冲震荡是另外的计算方法了。在有余量的情况下,还是要保守一点。玩的久一点。

网友A:
关键是两种管子体型和内部相差也太大了,虽为同型号,说它们无差别简直自己都不信,并且上海版电子管手册上指明了测试状态是单管15瓦,但给出的图却屏耗在七瓦五,很奇怪的一件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两种管子体型和内部相差也太大了,虽为同型号,说它们无差别简直自己都不信,并且上海版电子管手册上 ...

是啊,如果大佬们实际图示测下也好参照。
改变用途的管子,就是这样。让人迷糊。
剩下只能依靠曲线了。

网友D:
做得不错,这管子也有4只,老兄上个图,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D:
输出牛是用几k的?功率胆电压组195v是不是要加上输出和阴极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这管子也有4只,老兄上个图,大家学习学习

好,我整理一下,当时草纸上粗算后直接搭接的,我整理一下,然后发上来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牛是用几k的?功率胆电压组195v是不是要加上输出和阴极电压

您说的对的,我用的是对负极的电压是195,

网友:
又看了一遍老兄帖子,特性图表明30类似29的低压版,这样更合适在音频电路,普通5k输出牛甚至3.5k都可以用,

网友D:
请看下,这s输出阻抗能不能用

楼主:
是要用3.5吗?
应该是没问题得吧,我是因为手头有几个那种小小的5k输出,最小最差的那种,所以根据牛在上面找点。
我用的是-12.5的点。屏压用大约195。
你可以根据你的输出变压器和电源变压器,以及前级管,确定其他工作点的。
用3.5K的话,屏流动态大一点点,电压摆动小了一点点。这个改用途的管子,小功率,我觉得电压换电流更好点点。
仅个人看法,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看下,这s输出阻抗能不能用

还有就是简单用了几个二栅电压,发现电压低一点,失真少一点,好听些;高一点,对箱子推动大一些,但就接近场管的感觉了,而且很明显。
我从225一只尝试到70左右,现在好像是150,因为手头有WY4p,用这简单。过几天找个3P,打算用3p稳压。
没有图示仪,如果有的话,可以图示一下,应该更清楚一点,否则只能靠耳朵。
装上壳子这个管其实还挺好看的,我的变压器不好,震动较大,涡流也应该不小;输出变压器更是不好,就是玩的,所以目前5.1K的电阻接负反馈,只敢开到70-80%的电位器,不敢打满,满后高频有失真。
但听感上,确是很好听,和FD422差不多了。力量、动态、交响、弦乐都很好,悠远且听感亲切。
打算找电源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重新搞一次留这样一版,日常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这管子也有4只,老兄上个图,大家学习学习

快放假有点杂事,今天刚下班回来,回头我画个图,交流参考。

楼主:
引用 楼主:
快放假有点杂事,今天刚下班回来,回头我画个图,交流参考。

当时稀里糊涂算的草纸找不到了,打开后壳按元件标记的图,您参考一下。
搭接后各点实际表测过,与初始计算差别微乎其微。

电源部分,我只有一个250v的高压绕组,用的是5Z2P整流。
10R电阻前电容是6.8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热闹。学习了。

网友E:
单管屏栅曲线图画线得到的负载值,并管的负载阻抗是不是应该减半取1/2呢

网友:
感谢回复,大致搞明白了这管的特性,可以确定是非常适合作为音频功率放大用,查了百度,j30和29同为双脉冲高压管,29的脉冲比是400,   30的脉冲比30--40,因此单端30比29要表现好,虽然资料上没有音频用的阴极最大电流值,估计都是上百ma级别,这是同功率专门音频管都做不到的,这货有两款,带t屏耗7.5w,不带t的是15w,所以特性图上标有两条屏耗线你我手中都是15w款,几年前买的四只一直在睡觉,以为要高压到350以上才可,幸亏老兄这一贴点醒了,了解一番心里有了底,个人觉得这家伙比俩6p3p都强,它的内阻不会大于10k,线性还出奇的好,音频工作电源和输出牛都通用,这个双辫子外观还很漂亮,确实值得好好玩下

网友:
另外这类发射管比较容易高频自激影响高音质量,还有g2电流较大,需要做好稳压,整流不要用胆管,因为阴极电流大,速度快,造成整流管打火,我的807单端就是,后来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管屏栅曲线图画线得到的负载值,并管的负载阻抗是不是应该减半取1/2呢

这是半管3.5k输出负载线的,请将此线上移到15w屏耗,工作点是屏压235v,57ma,栅压-11v,g2是205v初步算了下,扣除折损后可出5.6w实际功率,没有精确计算,错误难免,就当胡说八道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有两个FU19首选做推挽机。这个就是2个FU19推挽机,再加2个6N3倒相推动,

感谢指教,能否提供电路图,或者重要的参数:电源电压、管子的工作点、输出牛多少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