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华帝顶吸抽油烟机面板怎么拆

楼主(2024-04-27):
请教大家,我家的顶吸式抽油烟机是华帝CXW-270-E660AHS
最近面板上面的触摸不好用了,开机和风速好用,左边几个不好用了。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好象里面的显示屏左边有些下沉,想拆开修一下,但是找不到螺丝,不知这种抽油烟机的面板怎么拆
是下面这种,请大家指点

网友:
热风枪吹软背胶,揭下来

楼主:
谢谢回复,是用胶粘上的吗,我说呢,上面左右,都没有螺丝。
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把前面的塑料板整个撬下来。

网友A:
如果有二维码,先扫二维码,说不定厂家有客服的。
我几年前买的一台油烟机就是,客服给了个视频,看了就会了。
不过跟你的牌子不一样。

网友B:
先把滤油珊格取下,看看有没有螺丝固定玻璃面板,有的面板是卡子,各个厂家、各个型号,各不相同,找找拆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二维码,先扫二维码,说不定厂家有客服的。
我几年前买的一台油烟机就是,客服给了个视频,看了就会 ...

谢谢提醒
我今天扫了二维码了,选择报修,报修师傅联系了,说是从上面排风口那里拆起,一直拆到上面的顶板
等有机会,我拆下来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滤油珊格取下,看看有没有螺丝固定玻璃面板,有的面板是卡子,各个厂家、各个型号,各不相同,找找拆机 ...

谢谢回复,我问了售后了,要从上面拆起,挺麻烦的,要把整个机器从墙上取下来的

网友:
看了这个机子的外观,应该不用拆下机子,如果要看主板,把围板拆了就可以,就是要拆下来,也要先拆围板。这种触摸按键失灵主要是油烟入侵按键和玻璃面板之间,前几天自己家的优盟烟机也是按键失灵,好在玻璃面板是螺丝固定,易拆,清理了油污,故障排除,安装时在玻璃板和机子间涂了密封胶。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基本结构应该是相同的,如果能拆开,应该不难处理
我看网上有个视频,是用刀片,切面板的四周把面板取下来的。

  华帝的售后说,是那个触摸的板固定卡扣断了,如果能拆开,加固一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