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计算导线截面积可以吗?

楼主(2024-04-27):
拆下插座导线长度3.6米(双线长度)通1A电流压降0.33V。标称250V/10A.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股线当一根测不可以吗?样本平均不更好吗?

说你脑子是浆糊你还喊冤,多股线能当一根测量截面积这样缺乏基本常识的话也敢讲?!那线间间隙咋算?!
跟你讲吧,拿个大洗澡盆,搞一堆电线,按照阿基米德的老办法就能测量出电线的体积,然后慢慢算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阁下还是闭嘴吧!这不准那不准都不准!还要仪表干什么?(一般业余用的电表还是有一定的准确度的!)别太 ...

你真逗,
要是在工厂你这样无章无法地摆弄,老板三天不到晚就撵你滚!
啥都是毛估带猜就来表演,真服了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2051对我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进展的!“手动编程”基本成功,这不是阶段性成果吗?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

这篇帖子我认真看了,就像楼上很多前辈说的,你一个电阻率/电导率数据不准确,就会导致你结果不靠谱。

不在分析如何减小这种不准确,却在纠结为什么别人不按你的思路来。

你在南辕北辙,别人指出,你只说是不好听。

网友A:
你总是莫名其妙的,楼上都说了,材料不知道,电压降,电流估计也测的不一定很准,计算也要给出个推导公式吧?!说你乱七八糟的发帖子,还真的不要不服气。
提问题,老是浆糊般的思路,那啥菜油代替润滑油?!不是屁话就是少一窍。

网友A:
楼主的脑子里都是浆糊,自然问题多多,思路糊糊。

网友B:
0.0175是什么参数?这样算肯定误差很大。首先这电源线截面积不会低于0.5平方毫米,其次是里面导体不一定是纯铜,电阻率也就很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75是什么参数?这样算肯定误差很大。首先这电源线截面积不会低于0.5平方毫米,其次是里面导体不一定是 ...

铜的电阻率不是0.0175吗?(7.2米长导线)1A电流压降0.33V,电阻不是0.33欧姆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脑子里都是浆糊,自然问题多多,思路糊糊。

那就请您给算个明明白白的,(这里不需付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总是莫名其妙的,楼上都说了,材料不知道,电压降,电流估计也测的不一定很准,计算也要给出个推导公式吧 ...

您说插座的导线是什么材质?近年来可能有铝线?不管什么导线一定电流测电压降计算电阻不可以吗?找您的思路全世界的仪表没有一个准的!就都不用了吗?我又不专业论文要什么公式?您就说哪错了吧?搞那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您的话就那么纯净?一点硫化氢没有?我都闻到气味了,,,,,,,,,,,,,,夹起尾巴做人,不要忘了!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0.0175是什么参数?这样算肯定误差很大。首先这电源线截面积不会低于0.5平方毫米,其次是里面导体不一定是 ...

这样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我想不出更简单的办法来了。0.几欧姆的电阻数字表测不准,毫欧表我没有。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
还不如切一米出来,把皮剥了,用厨房秤称下重量,再按照铜的密度计算体积,多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切一米出来,把皮剥了,用厨房秤称下重量,再按照铜的密度计算体积,多简单。

根据重量求截面?重量的准确度?但这是破坏性测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插座的导线是什么材质?近年来可能有铝线?不管什么导线一定电流测电压降计算电阻不可以吗?找您的 ...

用铝线外面镀铜的还少吗?那么一点点长度,你再来个电流不准,压降不太准,那狗屁结果还有一点儿准头?!

网友E:
别说,这方法可以检测铜线纯度,我买2.5的铜线都是测一下电阻,100米一捆,一端短接,测量来回电阻不大于1欧就是好线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别说,这方法可以检测铜线纯度,我买2.5的铜线都是测一下电阻,100米一捆,一端短接,测量来回电阻不大于1 ...

这是正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