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烙铁方案

楼主(2024-04-27):
本人现在主用的是一个普通黄花30W内热式,没有接地措施,焊接时有时怕静电或漏电击穿原件,就拔了电源赶紧焊,很不方便,另外就是升温慢,烙铁头容易氧化不沾锡。痛点就这么三个吧。
现在想升级一下,解决上述三个痛点,尤其是第一个。因为用的很少,且工作台面积狭小,所以不想买体积大、价格高的焊台,不知其他有什么好选择?用市电或低压直流电的都行,家里有好几个笔记本和大移动移动硬盘的电源。
烦请老师们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我身边的936焊台也挂了,索性就买了个T12便携烙铁
满功率80-100W 5-7秒化锡 供电范围12V-24V送3支芯
OLED屏幕有点小,你可以整大一点的
价格也不贵  可以参考类似的

网友A:
忘了说价格,我这套花了60元不到购入 用起来还可以,屏小了点年纪大的看起来话有点不方便?
加热时间长了手柄有点热

网友B:
你有隔离变压器的话,直接用原来的烙铁就行;没有,烙铁金属部分接地线也行

网友C:
用三脚插头,外壳接地。串一灯泡或可控硅调压板,解决烧烙铁头问题。购买焊台或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价格,我这套花了60元不到购入 用起来还可以,屏小了点年纪大的看起来话有点不方便?
加热时间长了 ...

谢谢您,真是物美价廉啊,不过这个烙铁能解决静电或漏电的问题吗?另外这种烙铁有什么品牌、型号推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隔离变压器的话,直接用原来的烙铁就行;没有,烙铁金属部分接地线也行

没有隔离变压器,就是直接插市电上的。
金属部分接地太好操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三脚插头,外壳接地。串一灯泡或可控硅调压板,解决烧烙铁头问题。购买焊台或自制。

谢谢。原装的电源线是两脚插头,如果改造成三脚的话,金属部分接线感觉比较困难,另外还得保证家里插座接地良好吧?这个怎么能测一下呢?如果家里插座的底线是形同虚设的,岂不是烙铁改造的再好也没用了。
另外一定要焊台才能解决静电或漏电问题吗?普通形状的电烙铁不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原装的电源线是两脚插头,如果改造成三脚的话,金属部分接线感觉比较困难,另外还得保证家里插座接 ...

我的内热烙铁外壳有接口,虽然出的是2线,要加装地线很方便,换成三芯线即可,家中装修时插座是正规安装的话接地是可靠的。

网友D:
想得太多了,我普通的电烙铁用了几十年没有接地,还从没因为漏电击穿过元件的。

网友:
是的用到今天也没有因为烙铁漏电击穿过元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真是物美价廉啊,不过这个烙铁能解决静电或漏电的问题吗?另外这种烙铁有什么品牌、型号推荐吗?

用电池包供电就能搞定漏电问题,如果改造来说的话就搭根线怼水管上?

网友:
地线搭水管上不是安全的做法,如果设备漏电,势必导致水龙头全有电,危险不?

网友:
吃饭的家伙式就搞全新的知名品牌的焊台或直插式 , 玩就找二手的知名品牌的焊台或直插式。 如果单纯 抚摸  怼大锡疙瘩,用秒表掐化锡时间。那选择就多了 各种各样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得太多了,我普通的电烙铁用了几十年没有接地,还从没因为漏电击穿过元件的。

从小看书上就这么说的,一直奉为真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价格,我这套花了60元不到购入 用起来还可以,屏小了点年纪大的看起来话有点不方便?
加热时间长了 ...

T12的,按理说手柄不应该发热,可能是里面的MOS管在发热

网友:
小黄鱼上大把国产的二手快克936/969焊台,足足60瓦的功率,焊台连手柄也就几十块钱,那些是成品机,不用担心静电啥的,因为设计就是防静电的。

网友F:
我的T12,手柄上调温,就是接19.5V的笔记本电源工作的,不焊接大焊点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T12,手柄上调温,就是接19.5V的笔记本电源工作的,不焊接大焊点不会有问题。

    T12很方便好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突然想到,有没有usb电烙铁?现在氮化镓充电器都是几十瓦,功率肯定够,而且在外面还可以用充电宝干活,岂不是很方便?

网友G:
我用的是18W内热式.................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
突然想到,有没有usb电烙铁?现在氮化镓充电器都是几十瓦,功率肯定够,而且在外面还可以 ...

仅仅只是USB的电烙铁,5V的电源是提供不了多大的功率,但具有诱骗功能的就不一样了,市面上早就有这种电烙铁了,配上具有快充的充电头或者充电宝,就可以自动诱骗输出20V的电压供电烙铁使用,如果焊接技术好的话,还可以到立创的开源广场去仿制一把这样的T12电烙铁,或者利用外接插座,直接利用常见的21V手电钻电池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T12的,按理说手柄不应该发热,可能是里面的MOS管在发热

我猜测也是MOS发热,尤其是升温回温时候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得太多了,我普通的电烙铁用了几十年没有接地,还从没因为漏电击穿过元件的。

估计不是没穿过,是穿得少,人都没注意。 不过,换不换都行,一来穿得少得很,二来换个接地的也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18W内热式.................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

内热式的普通电烙铁,最大的不方便是想用的时候,需要先通电2-3分钟,等得着急,而T12,5-7秒就可以化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猜测也是MOS发热,尤其是升温回温时候比较明显

内部的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不会发热。我的T12控制板就在手柄里,完全感觉不到有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部的MOS管工作于开关状态,不会发热。我的T12控制板就在手柄里,完全感觉不到有温升。

改天拆开看看到底啥回事

网友:
买个24V8A的电源T12/245/470通用控制板手柄铝合金外壳200内搞定,245的头有点贵有120瓦T12便宜但只有65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内热式的普通电烙铁,最大的不方便是想用的时候,需要先通电2-3分钟,等得着急,而T12,5-7秒就可以化锡 ...

这把还好,1分钟内可以进行焊接,主要是这个方便,小巧

焊不同的焊点,换不同的烙铁头

闲置时,半功率待机,防止温度过高,使用时,全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18W内热式.................非常好用,用了10多年了

      一个场景这样的:

      诺基亚8850:我电话功能杠杠滴!
      苹果15:嗯您继续;
      华为mate 60p:再战十年 ,依然老骥伏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