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 LF351 运算放大器的双麦克风噪声消除

楼主(2024-04-27):
使用 LF351 运算放大器的双麦克风噪声消除
使用 LF351

网友:
这种应用场景在产品中一般不大使用,产品机都是在LF351或LF353前面再用低噪音三极管进行差动放大,以提高共模抑制比,同时也提高了输入阻抗

网友:
这种话筒只能拾取话筒最近正前方声音,远处混进声音或者风声都被抑制了,另外它抑制声反馈啸叫效果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