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又又坏了,飞利浦剃须刀。。。。。。

楼主(2024-04-27):
飞利浦的经典老款剃须刀HQ6070,剃须效果不错。
但是太容易坏了,上面那个浮动刀网基本半年坏一个,故障就是刀网表面激光开槽的金属小孔间的隔栏会断掉然后向下倒伏卡住内部的旋转刀头。
要么更换刀网,要么把这根断掉倒伏的隔栏向上挑起然后切断,这样的话该部位就会出现个窟窿,但是刀网其他部分还是完好的,勉强也还能剃须,只是这个窟窿部分一旦扎入太多胡须会卡停电机。
更换刀网才是上策。
另外多问一嘴:  这个刀网是买 国产兼容 还是 二手原装 ? 剃须效果差距大吗?

网友:
刀片刀网一起换使用时间更长

网友:
也有一个,买了小米双头的替代。
还算能用。

网友:
炒蛋长的是钢丝胡子? 我这种结构的19.9元买的剃须刀已用了10年还好好的,10年里不仅剃胡子还剃头,两天一次,算算使用频率高不高?

网友:
两刀头最大的缺点就是刮不干净,舒适度与三刀头的差距较大(都是只飞利浦电动剃须刀)。

网友:
我也用的是飞利浦双头剃须刀,换成小灵通手机电池,用了有20多年了,一次都没坏过挺好。

网友:
我的也是飞利浦的,电池款,两节电池用半年

网友:
我也有一个飞利浦剃须刀,型号是HQ46,用了十七八年了!没有坏过,到现在还都是原装!

网友:
俺就用国产飞科的,两三年换一个。

网友:
半年坏一个??您这也太快了!我这个至少10年了还在用!(有个别断掉的,买不到合适的配件?)您的是不是刀和网的压力不合适?

网友:
只要是荷兰进口刀头和网罩,没坏过。从79块包邮和999块的都用过,不会坏的。
从正规渠道买就行。

网友A:
你的胡子不会像猪鬃那么硬吧?飞利浦剃须刀都给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胡子不会像猪鬃那么硬吧?飞利浦剃须刀都给弄坏了

已经坏了好多个刀网了,国产刀网买过一次坏的更坏,原装刀网能用久点,可能和我的剃须习惯有关系,我比较喜欢大力紧贴皮肤来剃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好多个刀网了,国产刀网买过一次坏的更坏,原装刀网能用久点,可能和我的剃须习惯有关系,我比较 ...

一个飞科我用了快十年,中途就换了一节镍镉电池。

网友:
我的6071用着还不错,还有一只更早的用着也不错,都是双头的。

网友:
我的第一个电动剃须刀也是飞利浦的,刀头很容易坏。那年代没地方换刀头。这剃须刀还有一个推剪,剪长胡子很好用,一直用到现在。那年代也找不到电池,只能改成直流电源供电。现在用飞科。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坏了好多个刀网了,国产刀网买过一次坏的更坏,原装刀网能用久点,可能和我的剃须习惯有关系,我比较 ...

你这个习惯要改,压那么紧干嘛,稍微留点胡茬看不出来的。看头像就不像长钢鬃胡须的人,不压那么紧,便宜剃须刀都能对付。我就是胡须稀疏之人,剃须刀没用坏过,每次报废都是不小心刀头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