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帮忙修一台MF368(各档都没反应)

楼主(2024-04-27):
捡了一台FM368,各档位都没有反应,轻晃表身指针摆动感觉是正常的,保险管是通的,两节五号电池触点无接触问题,会是哪里有问题呢?这个表还挺喜欢的,希望能修好,麻烦各位老师指导指导,另外,能看出这个表是哪年的吗?还有内部有无修理过?谢谢!

网友A:
这个mf368应为94年以后生产的,这种外壳质量比以前的好,但改为内磁表头了。

楼主:
另外据说FM368还有内磁、外磁之分,这块应该是内磁吧?还有碳素针和普通(金属?)针,这台是什么针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据说FM368还有内磁、外磁之分,这块应该是内磁吧?还有碳素针和普通(金属?)针,这台是什么针呢?谢 ...

这是碳素针的。外磁表磁钢比较大,内部贴纸部份以前都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据说FM368还有内磁、外磁之分,这块应该是内磁吧?还有碳素针和普通(金属?)针,这台是什么针呢?谢 ...

坛内搜索mf368,有很多以前坛友的维修帖。

网友:
档位在50μΑ档,用1.5V电池加一个47k可调电阻,看能不能满度。

网友:
排除元件查电刷、线脱焊。大概年份看欧姆调零电位器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mf368应为94年以后生产的,这种外壳质量比以前的好,但改为内磁表头了。

你的档位动触头怎么没看见?

网友B:
首先看看表头通不通电吧?什么时候摇一摇表看表针晃动成了检查表头的方法了?

网友:
首先要确定表头是否通,有无卡塞。。。

网友:
表头坏了吗?

网友:
表头两根线焊下来,用其他万用表欧姆档量量通不通吧。

网友C:
首先看看表头通不通电吧?你的档位动触头怎么没看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看看表头通不通电吧?你的档位动触头怎么没看见?

为了掀起电路板拍照方便,触点拆下来了。
表头通不通本人还不太会测量,正在学习,后面测了再给各位老师汇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看表头通不通电吧?什么时候摇一摇表看表针晃动成了检查表头的方法了?

感谢指教。
摇一摇看表针晃动是想说表针没有卡滞,阻尼看起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