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754静态电流与灵敏度的关系

楼主(2024-04-27):
通过几次制作,我在思考7晶体管收音机静态电流与灵敏度的关系,比如红灯754,变频级静态电流设置才0.45ma,一中放二中放都是设置在0.4ma,但是灵敏度也很高。两个机器都是754,一个按照以上标准调了,中周也是新中周,晚上弱台稳定性明显好,一个变频级到0.6ma,一中放0.4ma,二中放0.6ma,中周是原装老中周,但是晚上这个弱台明显有飘忽感,一会儿清楚一会不清楚。静态电流与弱台接收有关系吗?第二个要想达到第一个远台晚上接收效果,应该怎么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只要在范围内,差别很小。中频和统调有没有到位?这两点影响非常大。当然老管子性能等也不排除。

我在想老中周是不是换成现代的,老中周是不是发霉导致性能下降呢

网友B:
主要是二中放0.6ma有点小,变频0.6ma最多噪声大一点,不可能有飘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二中放0.6ma有点小,变频0.6ma最多噪声大一点,不可能有飘忽感。

是晚上的200公里的台

网友C:
老晶体管输入输出电容较大,工作电流的变化(AGC)会音响中频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晶体管输入输出电容较大,工作电流的变化(AGC)会音响中频曲线。我原来以为原机的偏置电阻我就不动了

看来还得按照说明书范围来调整静态电流

网友D:
两台机器这样比较不对的,元件有差别,统调调整跟踪、中放通道调整有差别。本来就不一样,再去比较电流的差异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应该是在同一台机器上,分别调整不同的电流值来比较,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既然是要搞明白,可以将变频、一中放、二放 的偏流电阻改成可调电阻,方便调整电流,再分别改变电流值进行实验。

网友:
对于有两级中频放大的机子,变频级静态电流取0.6mA,似乎有点大。取0.25--0.45之间更合理。该级电流取得小些,整机噪声也小,灵敏度也不会过低。我喜欢取值0.35这个数值,实践证明相当理想。第一级中放的电流取0.4左右是合理的,有利于提高AGC性能。第二级中放的电流取0.8至1,也不错的选择。以上数据非必须,仅供参考。不同电路的取值,变化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还得按照说明书范围来调整静态电流

调整好静态电流后还要调整中周完成中频统调。

网友:
老中周增益低,电流取大一点,新中周增益高,大电流会自激,电流取小一点。但老中周调试曲线容易,新中周难一点。扫频仪看增益,压到同一水准,效果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台机器这样比较不对的,元件有差别,统调调整跟踪、中放通道调整有差别。本来就不一样,再去比较电流的差 ...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网友:
新中周的磁芯比老中周磁芯性能好,Q值高,很正常的,如果采用新中周不要拘泥于静态电流,而要考虑中放稳定性,一中放电流小了,强台容易阻塞,电流大了中放不稳定,往往还要并联一个电阻来降低中周Q值,

网友E:
754的二中放电流不是0.4ma,是发射极电压0.12~0.15v,折算成电流为0.6~0.75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754的二中放电流不是0.4ma,是发射极电压0.12~0.15v,折算成电流为0.6~0.75ma。

我看说明书上写着呢,我原来还问过是不是二中放0.4ma有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