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iskGenius扫描固态硬盘,应该是只读取不写入

楼主(2024-04-27):
从U盘启动PE系统的DiskGenius扫描固态硬盘,我用一个56G的固态盘做实验,扫描前后读取量增加了56G,写入量不变,如图

网友A:
固态硬盘(SSD)的TRIM功能是一项由操作系统和固态硬盘控制器共同支持的技术,旨在提高SSD的性能和寿命。具体介绍如下:
1、提高性能。通过减少擦写操作,TRIM通过标记闲置数据块,使得SSD能够在写入新数据前更高效地重用这些空间,从而提高了写入性能。
2、延长寿命。通过降低擦写耗损,TRIM通过减少不必要的擦写操作,有助于延长SSD的使用寿命。
3、数据恢复。需要注意的是,TRIM的使用可能会使得数据恢复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删除的数据会被立即清除,而不是像在传统的机械硬盘上那样仅仅被标记为删除。
当TRIM被开启时,操作系统会通过它将命令传送给SSD:
1. 告诉SSD某个数据已经被系统删除,让SSD立即擦除那些数据占用的块;
2. 定期运行垃圾回收机制,让SSD在空闲时将那些无效的页和块的数据清除干净;
所以,TRIM的存在,使得SSD能够紧紧跟随操作系统的操作意图,回收和擦除无用数据,减少SSD无谓的写入,让主控处理效率更高,从而保持SSD的性能和延长它的使用寿命。
另外,叠瓦机械盘也支持TRIM,意味着叠瓦盘删除的文件也不好恢复。

网友B:
请教:机械硬盘用HDD、MHDD、DiskGenius哪个扫描较好?

网友C:
我用DiskGenius Pro v4.8.0恢复了一些固态盘上的已删除文件,音频文件大小和原来一样,但播放器不能识别,为证明是不是固态盘用此软件恢复的音频文件不能用,多次分别恢复固态盘和机械盘上的音频文件,都是固态上弄回来的不能用,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机械硬盘用HDD、MHDD、DiskGenius哪个扫描较好?

建议:HD Tune Pro了解下,国产那些流氓远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DiskGenius Pro v4.8.0恢复了一些固态盘上的已删除文件,音频文件大小和原来一样,但播放器不能识别, ...

已删除马上恢复还有可能文件是正常,不过我用R-Studio恢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删除马上恢复还有可能文件是正常,不过我用R-Studio恢复

谢谢!
在我这里,固态盘就是以删除马上回复也不行,机械盘就没问题。
我也弄一个 R-Studio 试试。

网友:
机械硬盘,删除文件只是在文件名上做了标记,没有正真删除使用数字。没有覆盖的情况下,还是完好的,所以可以恢复。
SSD,好像一台完整的电脑一样,有自己的系统,要均衡储存损耗,故而数据可能存的很分散。删除后,很容易丢失部分数据,造成数据不完整,就比较难于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
在我这里,固态盘就是以删除马上回复也不行,机械盘就没问题。
我也弄一个 R-Studio 试试。

在固态硬盘里面,文件删了就是真的删了,数据没有恢复的可能。

我遇到过一次是固态硬盘意外断电之后丢盘了,后面我用DiskGenius尝试找回分区,居然完全恢复了,文件都在并且还是正常的.
我没有进行任何删除文件和格式化的操作,所以猜测是只是分区表数据丢失,所以文件都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机械硬盘用HDD、MHDD、DiskGenius哪个扫描较好?

MHDD最清楚,不过BIOS需要设置IDE硬盘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DiskGenius Pro v4.8.0恢复了一些固态盘上的已删除文件,音频文件大小和原来一样,但播放器不能识别, ...

固态盘为了写入平衡会搬移块,还有擦除机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SSD)的TRIM功能是一项由操作系统和固态硬盘控制器共同支持的技术,旨在提高SSD的性能和寿命。具 ...

不错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MHDD最清楚,不过BIOS需要设置IDE硬盘模式

不知道华硕B550M重炮手主板是否支持MHD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华硕B550M重炮手主板是否支持MHDD?

看一下BIOS设置有没有IDE硬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