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ultisim问题

楼主(2024-04-28):
这是在矿石收音机里常用的倍压检波电路,按说输出电压应该是输入的两倍才对,可是在multisim里模拟输出电压却只有输入的一半,不知道为什么?
有高手吗?是不是我的仿真软件有问题?希望高手给个答案,谢谢!
软件卸载了重装了一个版本问题依然不变,把二极管换了一个,问题解决
谢谢朋友们的热心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了个 Multisim,跟你首帖一模一样的电路,只是把 1N4001 换成了 1N4007,自己看吧 ......

用1N4007模拟确实哦成功了,谢谢!
两个没模拟成功的电路,这个是做矿机用的,还有一个上网上看到的,说是无限倍压,模拟不成功,换了N种二极管了,倍压都达不到
这款升压电路仅使用四只元件实现无限倍升压。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9/1223/05/40427257_881488286.shtml
原理如图一所示。把图一电路接至图二所示的峰值电压为E的交流电源上。
在t1-t4时刻电容C1和C2的充放电过程分别用图三a、b、c、d来表示。在t1时刻,电源经D1给C2充电至E;在I2时刻,电源和被充电至E的C2一起给C1充电至2E;t3时刻,电源和被充电至2E的C1—起给C2充电至3E:t4时刻,电源和被充电至3E的C2-起给C1充电至4E.这样在t5、t6、t7等时刻C1和C2的端电压依次递增E。在这期间Cl和C2下降的电压全通过D2和D1分别补充。
实际使用中,可以从C1或C2之一输出升压后的电源,具体接法可参考图四。根据负载电流的大小来确定C1和C2的容量,从而满足升压要求。注意在使用过程中绝对不允许负载开路,否则C1和C2就会因过压而击穿损坏。

我也模拟了,不知道哪种型号的二极管能够模拟成功!

网友:
俺估计是你选的二极管耐压不够,换成 1N4007 可能就可以了。

网友B:
把60赫兹改成465K赫兹;或不改60赫兹把两个电容改成3300微法

网友A:
俺不玩收音机,但是,你这图是倍压检波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60赫兹改成465K赫兹;或不改60赫兹把两个电容改成3300微法

都试了,不行啊,二极管参数用不用改改,是不是二极管频率不支持?
估计是二极管频率也不够吧?做矿机用的是1N60,这个仿真软件里没有,刚把二极管换成1N6096,电压现在是99.81,比输入电压120V还低,根本达不到倍压,60Hz需要那么高的开关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玩收音机,但是,你这图是倍压检波电路吗?

是的,用矿石收音机上效果挺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矿石收音机上效果挺好

俺不会用 Multisim,把你这个电路放到 LTSpice 里面仿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无论 50Hz 还是更高一些的频率都能得到倍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不会用 Multisim,把你这个电路放到 LTSpice 里面仿真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无论 50Hz 还是更高一些的频率 ...

LTSpice也不会用啊,机器里有过,不会用卸了,multisim也不太会用,刚搞明白一点基础用法,这不现在出错了!
LTSpice我连元件都找不齐!大学就是文科生,这都毕业20多年了,突然想玩仿真软件了,学的困难

网友: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您就不能亲自做一下吗?

网友C:
1N4001耐用50V,用交流120V电路里,显然是不够的。我同意scoopydoo 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1N4001耐用50V,用交流120V电路里,显然是不够的。我同意scoopydoo 的意见

把电源调成5V,还是没有实现倍压,好像软件模拟不出来!

网友A:
装了个 Multisim,跟你首帖一模一样的电路,只是把 1N4001 换成了 1N4007,自己看吧 ......

网友:
这是用 LTSpice 模拟的结果,跟 Multisim 的结果是一致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把电源调成5V,还是没有实现倍压,好像软件模拟不出来!

正好隔壁有人问,谁说 ms 模拟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好隔壁有人问,谁说 ms 模拟不出来

升到KV了,矿机用不到那么高的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