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手机对黄色不敏感?

楼主(2024-04-28):
拍黄色花总觉得层次感差?

网友:
看暗部更像是太敏感,手机传感器的宽容度和光圈可控范围有限,还没有减光片,传感器饱和丢失层次了,或许打开HDR会有改善

网友:
换个遥遥领先

网友:
         多数手机拍摄红色的对焦不好很容易出现色晕情况。色晕后画面的层次就不清晰。

网友A:
好像是太敏感了,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太敏感了,饱和了。

摄影我基本外行。我手机拍出的照片就像隔着一层雾!必须“重新曝光”一下似乎好些?不知什么原因?还是手机设置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黄色,其他颜色也一样,我认为是光线太强所导致,光线漫散。

网友B:
1. 手不稳
2.手机防抖或自动聚焦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手不稳
2.手机防抖或自动聚焦不行

其他颜色感觉这种现象不明显呢?

网友:
应该是曝光有点过头,对着主体点一下对焦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