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si4735的i2s音频输出

楼主(2024-04-28):
我在做si4735的i2s音频输出时,我把i2s数据发送到pc端播放,调频FM出现滴答滴答的电流音没有频道的声音

网友A:
没听说过电脑支持接收I2S流
需要DAC或者D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过电脑支持接收I2S流
需要DAC或者DSP

我是用了ch32微处理器模拟成麦克风设备,通过usb发送的

网友:
帮猜一下
如果不断的读取RSSI,或者说,不断和Si4735通讯,可能会出现"干扰",试着在切换信道后静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