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手机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2024-04-28):
我有一部荣耀X20se,目前用5V2A适配器充电。我看到这机型可以快速充电(22.5W:10V/2.25A),我想用10V的开关电源接个2芯的充电线给它快速充电,不知是否可行?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出门可以带个快充。一般在家的话,慢充更好。
  在家我只用1A的充电器,大部分电流供手机使用,剩下一小部分给电池慢慢充电。边充边用。
  否则快充的话一会儿就充满了,而充满了不拔掉充电器的话,时间一长电池会鼓包。而拔掉充电器后,就开始使用电池,相当于增加了电池的使用次数,肯定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网友B:
去了解一下快冲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了解一下快冲协议

我要是能读懂各种协议就好了。。。

网友C:
可以买一个快充协议对应的快充模块,模块再接开关电源。

网友D:
我没仔细去看相关资料,凭直觉估计:
1.如果是支持12V快充的手机,直接接12V的开关电源,因为没有快充协议握手,手机的充电管理系统会按输入5V来处理,比如给手机以11W的功率充电(此时开关电源输出12V1A左右);
2.也或者因为检测到电压高于5V且没有通过快充协议,而拒绝充电。
3.但不至于损坏手机。
4.如果是我设计快充系统,为安全,会选择方案2,拒绝充电。

网友E:
不行!手机和充电器都要有相应的快充协议才行。

网友:
直接用10V的开关电源肯定不行的,某宝买个快充板吧

网友F:
需要协议握手才能触发对应档位,22.5W恰好是菊花公开无需授权的档位,所以随便买个原装/第三方充电器/dcdc快充模块都可以用  成本还是比较低的
40W以及以上就是是需要授权的档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门可以带个快充。一般在家的话,慢充更好。
  在家我只用1A的充电器,大部分电流供手机使用,剩下一小 ...

可是我用5V1A的慢充边用边充,几乎充不上电,5V2A的还行。看到这个手机支持10V2.25A快充,于是想改造一个12V2A的开关电源为10V输出,给手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门可以带个快充。一般在家的话,慢充更好。
  在家我只用1A的充电器,大部分电流供手机使用,剩下一小 ...

这个用法能延长电池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一个快充协议对应的快充模块,模块再接开关电源。

多谢提示,看来不能直接接开关电源。但不知选择符合哪款充电协议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仔细去看相关资料,凭直觉估计:
1.如果是支持12V快充的手机,直接接12V的开关电源,因为没有快充协议 ...

多谢您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协议握手才能触发对应档位,22.5W恰好是菊花公开无需授权的档位,所以随便买个原装/第三方充电器/dcdc ...

谢谢您详细的讲解,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行!手机和充电器都要有相应的快充协议才行。

我以前的手机都是单一的5V充电电压,我改过不少5V开关电源(1A,1.5A,2A的都有),直接连接2芯充电线,都好用,只是充电快慢不同。现在出现了10V的充电情况,搞不清楚是否也能直接连接充电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