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小品牌笔记本如何一直关闭触摸板?

楼主(2024-04-28):
买了一个二手国产小品牌笔记本,打字的时候老是误触触摸板光标乱跑,用快捷键关闭触摸板,下次开机BIOS没有自动关闭触摸板,但按键状态还是关闭,按一下快捷键开启,再按一次才能再次关闭触摸板,很不方便。
查看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禁用选项,BIOS设置里也没有。
不知道如何查看触摸板的厂家品牌?有没有触摸板驱动软件可以一直关闭触摸板?哪里下载?
或者有没有别的办法让触摸板不误触?这种情况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打字时绕开那区域,应该是没几个人去关闭的。禁用的话自己在界面里找找,

好像找不到禁用

网友B:
费那个劲多此一举,一块胶布糊上万事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那个劲多此一举,一块胶布糊上万事大吉。

我以前另一台本子用纸板盖住触摸板都没用。

网友C:
触摸板的“设置”中有“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触摸板的“设置”中有“开关”

我装的win11好像没有,图在3楼

网友D:
6楼是正解,我一般都是吧“连接鼠标时触控板保持打开状态”前面那个✔去掉,这样不连鼠标的时候触控板就可以用,连上鼠标,触控板自动失效

网友E:
问过HP本的售后,得装上触控板驱动,否则没地方改。其实有的笔记本牌子即使装上驱动也没地方改。
感觉贴张硬纸片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6楼是正解,我一般都是吧“连接鼠标时触控板保持打开状态”前面那个✔去掉,这样不连鼠标的时候触控 ...

我装的win11没有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过HP本的售后,得装上触控板驱动,否则没地方改。其实有的笔记本牌子即使装上驱动也没地方改。
感觉贴张 ...

有的驱动是纯驱动,没有控制软件。以前一台笔记本盖上纸板都没用。

网友F:
看得懂,可以试下,虽然是微软的文档,也不一定就靠谱

网友G:
可以关的,
我的X1上也是这样,认真打字了光标说不定就插哪儿了,挺烦人的。
不过X1上有专门的驱动程序,在这里设置下就哦了。

网友H:
用bios修改工具看看有无这个开关选项。导出bios文件后看看,有的可能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得懂,可以试下,虽然是微软的文档,也不一定就靠谱

我把这个值改成0了,触摸板还能用,刚双系统装了LinuxMint,设置里面关闭了触摸板,也还能用,另一台三代i5的戴尔本子LinuxMint就可以真正关闭触摸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关的,
我的X1上也是这样,认真打字了光标说不定就插哪儿了,挺烦人的。
不过X1上有专门的驱动程序, ...

就是需要专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bios修改工具看看有无这个开关选项。导出bios文件后看看,有的可能隐藏了。

这个难度有点高

网友F:
看看是什么牌子的BIOS,去网上找一下隐藏选项的打开方式。实在不行,写个powershell模拟按键的脚本,windows自动执行

网友:
powershell脚本需要网上搜一下,我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是什么牌子的BIOS,去网上找一下隐藏选项的打开方式。实在不行,写个powershell模拟按键的脚本,window ...

我有空试试看

网友I: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会直接把触摸板排线拔了,从根彻底源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换做是我的话,我会直接把触摸板排线拔了,从根彻底源解决问题。

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J:
既然可以设置关闭可以把它加到自启动计划,或者写个关闭的脚本每次开机自启动脚本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既然可以设置关闭可以把它加到自启动计划,或者写个关闭的脚本每次开机自启动脚本就好了啊

不知道怎么用脚本关闭?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用脚本关闭?

网上查一下相关的命令,先写好脚本。以下是chatgpt给的回答:

  “要将脚本添加到Windows启动计划,使其在每次开机时自动启动,您可以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打开“运行”对话框:按下 Win + R 组合键,在弹出的运行对话框中输入 shell:startup,然后点击“确定”。这将打开当前用户的启动文件夹。

1.将您的脚本文件复制到打开的启动文件夹中。这样,您的脚本将会在用户登录后自动运行。

2.如果您希望在系统启动时而非用户登录后运行脚本,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再次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 taskschd.msc 并点击“确定”,打开“任务计划程序”。
在左侧导航栏中,依次展开“任务计划程序库” -> “Microsoft” -> “Windows”。
在“Windows”文件夹中,右键单击“启动”文件夹,选择“创建基本任务”。
在弹出的向导中,按照提示逐步设置任务的名称、描述、触发器(选择“启动时”)、操作(选择要运行的脚本文件)和完成设置。
这样,您的脚本将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请确保您的脚本文件路径是正确的,并且脚本文件具有执行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上查一下相关的命令,先写好脚本。以下是chatgpt给的回答:

  “要将脚本添加到Windows启动计划,使 ...

脚本关闭触摸板,需要模拟按键,而Fn组合键可能无法模拟输入

网友K:
我的索尼笔记本里面也找不到关闭触摸板的选项。

网友J:
引用 楼主:
脚本关闭触摸板,需要模拟按键,而Fn组合键可能无法模拟输入

应该是不需要的,通过代码实现的是在系统层面的关闭。虽然是物理按键无法模拟,但是类似fn+的快捷操作在系统上都有其他设置的方式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索尼笔记本里面也找不到关闭触摸板的选项。

品牌笔记本应该有官方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不需要的,通过代码实现的是在系统层面的关闭。虽然是物理按键无法模拟,但是类似fn+的快捷操作在 ...

我猜测是BIOS直接接管,上层的操作系统感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