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16cm的磁棒加接4cm

楼主(2024-04-28):
晶体管机子原来是16cm的磁棒,想换20cm的手头没有,书上说磁棒断了都能用胶粘接,于是找个12cm的磁棒敲下4cm左右也不用胶直接接上,接头在线管中间。由于16与20cm的磁棒线圈圈数差不多,接上后远台声音明显大了一点。

网友:
如果您的收音机是六管或六管以上的标准化超外差拭收音机线路,而且在正常状态的情况下。仅靠增加这4cm磁棒。所产生你所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渺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这个表,还是有差别的。远台本来声音就小,一点差别就能感觉到。

这种表以前见过,从70-100增益的增加最明显。我以前做了一个直径300mm的空心线圈,配合可变电容增强收音机信号。我发现,使用55mm磁棒的收音机靠近它,信号增强很明显。而使用200mm磁棒的收音机靠近它,音量略有增加,并不太明显。初步实验的结果是原先收不到的台用了信号增强器后仍然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cm和20cm磁棒差距没有那么大的,你的实验结果只能说明收音机没有统调好。

看看这个表,还是有差别的。远台本来声音就小,一点差别就能感觉到。

网友A:
16cm和20cm磁棒差距没有那么大的,你的实验结果只能说明收音机没有统调好。

网友:
这样做不科学破坏了原机的统调。

网友:
要我说、160mm的磁棒就没有必要加接了;要是100mm或以下的接一节倒是还可以。

网友:
我曾经将两个磁棒接在一起。结果自激了

网友:
不知道两根磁棒怎么接,如果是拼接到线圈另外一头,对统调影响不大,

网友:
增加磁棒长度对提高输入信号强度肯定是有贡献的,只是有可能体现在弱台,因为强台增加的信号会被AGC扣掉了,体现不明显或不增加;对再生式电路一个能够增加输出音量的。

网友:
我的德生310ET的磁棒摔断了,粘起来还正常使用

网友:
不太可能像你说的差距那么大,我曾经也实验过其效果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