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盖一个Fuji的IGBT三相桥

楼主(2024-04-28):
变频器上的IGBT,因为内部灌了保护浇(不知道什么材料,现在还有点黏)有些反光

整体

整体

底部

底部

内部

内部

结构

结构

对比内部结构,IGBT与续流二极管可以明显的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银丝,多薅点可以打个银戒指了

那里啊,这是铝线而已;一般的器件封装大多是打铝线的,工艺要求简单。铜线都很少打,一般的小封装如SOT-23等等才打铜线。

网友B:
这种模块,自己搞炸,就说不过去了吧。

一般只要保护措施到位,很少炸。拆母线电容,提供直流供电,直流串灯泡,我觉得即使想炸也都不容易。

网友:
这种叫IPM智能模块,多数用在伺服上,内部带有驱动电路,用硅胶填封。dsp芯片可以直接驱动,不过实际是高速光耦驱动。如果是好的,有点值钱的喔。

网友C:
这个是三菱具备过流过温过压保护全隔离智能IBGT模块。

网友D:
没开盖高端封装,开盖后COB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开盖高端封装,开盖后COB

基本都这样,英飞凌也是

网友E:
有点像老式的变频空调外机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像老式的变频空调外机上的

这个是以前给一种门控器做的简易变频器

网友F:
感谢分享拆解图像。一直想拆开看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封胶除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拆解图像。一直想拆开看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封胶除去

我拆过几种,都是这样软胶的,清除不干净,处理后反而看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三菱具备过流过温过压保护全隔离智能IBGT模块。

把很多东西集成在一起了,不用外部再自己添加。
不过它内部没有集成制动IGBT,反正我也没用刹车功能

网友G:
30A的电流就那么一点铜箔。

楼主:
引用 网友G:
30A的电流就那么一点铜箔。

还要看铜层厚度和散热情况,没有专用的器具测量铜层有多厚,对于散热能力我就更不了解了。

网友:
变频器用得多了,好像没多少是用坏模块的,但用归用从没想过要探究过里面长什么样子,今天开眼界了

网友:
一直对这东西的内部好奇,今天见到了,开眼了。

网友A:
这么多银丝,多薅点可以打个银戒指了

网友:
最烦的就是富士,三菱这种市场上不通用的模块,傻贵,没法找代换的,只能用原来型号。

下面这种,也是坑货,拆机只有2家有,价格1200元,坏模块,我200元一个卖过2个。

说实话,真的很佩服中国人的水平,居然有人真的在翻新模块,特别是汕头,现在小配件很少有拆机了,直接就是散新,不过买回来确实能用。

安川伺服上面的风扇,型号与原厂一样,一看就是国内仿造的,原装的大几十,仿造的小几十。

楼主:
这种模块大多都是一家一样,光是封装就有很多种。

网友:
还有三菱A840,37KW变频器,这上面的模块足有变频器面积的1/3,一个巴掌盖不住,这种也是日本人做的事,如果模块坏了,就不要想着换,能买到的模块价格恐怕比整机价格都高。

有一说一,三菱的技术在市场上绝对靠前,虽然比不了欧美的高端品牌,在市场上绝对有一席之地。

网友H:
  在前一个公司,马来西亚进口的设备里有一个奥地利生产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故障码显示过流。网上买了个二手的IGBT模块,换上去就好了。里面封装的也是这种果冻样的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搞这个要没有心脏病才行,炸起来特别响,我都炸过十多个了。

这个封装还好,只是炸,有点味,不产生破片。这个功率的贵,我弄炸的不多。
下面这种小的被我弄炸的比较多,调试程序的时候稍不注意就啪啪了

三菱PS21964

三菱PS219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模块,自己搞炸,就说不过去了吧。

一般只要保护措施到位,很少炸。拆母线电容,提供直流供电,直流 ...

开发过程中很容易炸,低压小电流虽然安全,但体现不出来正常工作下的状态。当接上电机负载,满功率情况下调试单片机的时候,问题就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拆解图像。一直想拆开看看。不知道用什么方法把封胶除去

用丁酮洗,一边用牙刷刷,用了丁酮只是胶不粘了,就好刷了。我就把英飞凌的刷干净了 打算做个串联稳压电源的调整管.

网友:
我这里还有厂家的半成品呢

网友:
我们公司专门从芯片设计、到封装、测试。这种模块有几百种,有MOS、IGBT、碳化硅,目前最好的就是碳化硅,从民用变频器到风电储能,到车规级IGBT模块,应有尽有。并且支持客户定制模块,全功率实时动态老化实验。今年建成了目前国内车规模块生产面积最大的万级洁净车间,技术在国内排的上名次,目前为魔都重点样板工程,有需要合作的,我帮向公司高层沟通一下,什么都好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前一个公司,马来西亚进口的设备里有一个奥地利生产的伺服电机驱动器,故障码显示过流。网上买了个二手 ...

保护电路灵敏,不太会炸模块,检测到就停机,驱动电路损坏面小或者就没损坏,这种修起来没那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