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754收音机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4-28):
    1.短波波段为什么没有垫整电容?
    2.变频管C极为什么要串一个电阻?
    3.音量电位器上有的并了一个2K电阻,有的没有这个电阻?
    4.本振波形的幅度是否和收台灵敏度有关系?

网友A:
     1、本振电路的垫整电容能够实现三点同步跟踪,但导致本振电路的频率覆盖变小。若短波采用一个波段,总是希望覆盖尽量大一些,由于短波的调谐谐振回路的通频带比中波大得多,采用两点同步跟踪也对接收灵敏度的变化影响较小,所以不使用垫整电容,使同步跟踪统调变得简单。
     2、变频管C电级串联的电阻,可以消除自激和均衡本振电压输出幅度。
     3、低频放大管的下偏置电阻选取越小,可以减小穿透电流造成的不稳定,但会导致检波交流负载变小,若检波直流负载比交流负载大很多,会加大检波失真,所以、在检波交流负载较小的情况下,要适当降低直流负载,出现了电位器并联一只电阻。
     4、本振输出电压在100—200mV之间,可以得到信噪比最高的增益。

网友B:
变频管串电阻,可以减轻结电容Cbc影响,本振振幅适当即可,太小灵敏度低,接收效果打折扣,其他无从解答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短波应该是6-18Mhz。在这个波段本振与天线回路的频率差别已经很小,所以可以不用垫整电容。

网友A:
若个人DIY收音机短波可以采用垫整电容,实现三点同步跟踪,但同步跟踪调试难度较大,下图是短波4—12MHz垫整电容的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管串电阻,可以减轻结电容Cbc影响,本振振幅适当即可,太小灵敏度低,接收效果打折扣,其他无从解答

变频管串电阻应该是针对短波,因为短波频率相对较高。
本振振幅偏小除了影响灵敏度是否也造成音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收音机的短波应该是6-18Mhz。在这个波段本振与天线回路的频率差别已经很小,所以可以不用垫整电容。

谢谢!短波本振与天线调谐频率差应该也是465千赫,相对6MHZ到18MHZ,基本可以忽略,所以可以不用垫整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频管串电阻,可以减轻结电容Cbc影响,本振振幅适当即可,太小灵敏度低,接收效果打折扣,其他无从解答

谢谢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本振电路的垫整电容能够实现三点同步跟踪,但导致本振电路的频率覆盖变小。若短波采用一个波段,总 ...

特别感谢你的讲解,感觉你非常专业!
音量电位器上并联2K电阻,或许多少能改变音量,音质和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个人DIY收音机短波可以采用垫整电容,实现三点同步跟踪,但同步跟踪调试难度较大,下图是短波4—12MHz垫 ...

感谢,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特别感谢你的讲解,感觉你非常专业!
音量电位器上并联2K电阻,或许多少能改变音量,音质和灵敏度。

此电路中音量电位器并联电阻会对AGC启动点有所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路中音量电位器并联电阻会对AGC启动点有所影响。

也会影响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程度,从而使检波效果发生改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会影响检波二极管的导通程度,从而使检波效果发生改变。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