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一些收音机短波只到12M

楼主(2024-04-28):
    是否可以减少本振线圈与调谐线圈收到18M的电台?

网友A:
若收音机设计只有一个短波波段,基本都选择4—12MHz,因为绝大多数短波广播电台,都集中在此频率范围内。

网友:
改频呗。

一般来说可以的。先看看调谐电容的规格。

网友:
本振线圈与天线线圈要重新设计, 最难的就是统凋, 短波需要在屏蔽室进行

网友B:
看看机子里面是否用了短波磁棒?用磁棒的话通常短波最高到12MHz。

网友:
如果只有一个短波,一般就是做到12M,因为可以用磁棒,省去了拉杆天线,再高就不能用磁棒了

至于改频,因为可变电容的频率覆盖最高也就做到3倍左右,如果高端做到18M,低端就必须抬高到6M,否则是无法覆盖的,而且改到18M的话你还得加拉杆天线,短波磁棒到12M已经很极限了

网友C:
傍晚的时候 5~7兆的电台还是挺多的,想收18兆,得此失彼,这么长的频段拥挤在一起 可能会造成调谐困难。

网友:
大改。加一块板子,加上一套震荡和天线线圈,换一个四刀三掷的波段开关,改成三波段机器。如再麻烦一些,再加上一个调频波段,这就高级多了,嘎嘎嘎

网友:
这就是买珠还椟,越来越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收音机设计只有一个短波波段,基本都选择4—12MHz,因为绝大多数短波广播电台,都集中在此频率范围内。

6—18MHZ收音机相对比较少,但白天尤其是午后13—18MHZ电台信号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短波波段的接收范围,是受到可变电容器的可变电容量最大值和最小值的限制。一般的电子管收音机,可变电 ...

谢谢你详细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机子里面是否用了短波磁棒?用磁棒的话通常短波最高到12MHz。

这台收音机短波用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傍晚的时候 5~7兆的电台还是挺多的,想收18兆,得此失彼,这么长的频段拥挤在一起 可能会造成调谐困难。

如果白天听短波还是13—18MHZ台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