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285mm长显卡装到限长275mm的机箱中

楼主(2024-04-28):
试了好几次,还是没办法把这个贴子中的rx5500xt装到这机箱中,给机箱来个脑洞大开,妥妥的装进去

机箱是金河田预见N1黑色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2584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显卡就135W,还有那么多别的元器件,就那么小一个机箱。要么闷罐,要么听风声,
既然这么在乎空间,为 ...

温度和噪音在轻度使用时,安静的很,玩大游戏或者视频编辑什么的,温度就上去了,风扇自动加速,至于NUC,你觉得喜欢独显的会要那玩意?

网友B:
根本没必要,买个大点的二手机箱二三十块钱,这样太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本没必要,买个大点的二手机箱二三十块钱,这样太乱了

小机箱不占地方,而且盖子一盖,啥都看不到,小机箱缺点么就是装点啥进去,都有可能卡住放不下

网友A:
塞个地瓜进去,开一会电脑,熟地瓜拿出来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个地瓜进去,开一会电脑,熟地瓜拿出来享用...

昨晚测试了下,玩了一个多小时捏人游戏,有机箱风扇,温度都闷不熟鸡蛋,cpu五十多,gpu高10度

网友C:
出了这个,买个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了这个,买个新的

卡还不是我的,帮人家卖,而且这机箱本来就是拿来折腾的

网友A:
一个显卡就135W,还有那么多别的元器件,就那么小一个机箱。要么闷罐,要么听风声,
既然这么在乎空间,为何不用笔记本?如果觉得显示器大点好,为何不用NUC?

网友D:
是用角磨机开洞还是小电磨慢慢磨??开的孔还是挺准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角磨机开洞还是小电磨慢慢磨??开的孔还是挺准的嘛

带公司去,用角磨机,那种类似牙科用具的小电磨,精准度是不错,但是太慢了

网友E:
先用winrar之类压缩软件压缩一下,装进去再解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用winrar之类压缩软件压缩一下,装进去再解压出来。

用7-z极限压缩更好使

网友F:
对显卡下手 移动一下散热片 篡一下风扇位置 也可以缩一下长度

网友:
如果显卡电路板本身尺寸能装进去,可以在保证散热效果前提下想办法改造一下,裁剪一下散热器的尺寸。如果电路板本身尺寸都超了,还是换个机箱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显卡下手 移动一下散热片 篡一下风扇位置 也可以缩一下长度

显卡不是我的,只能切机箱

网友G:
显卡外置吧,弄个扩展槽,把显卡接机箱外面,那样散热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显卡外置吧,弄个扩展槽,把显卡接机箱外面,那样散热还好

那个延长线倒是有一个,但是要给机箱切割缝隙,pcie x16挺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