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台达,长城,华为
引用 网友B:
检查滤波电容,尤其是220V整流后的大电容。
引用 楼主:
感谢老师指点,这个电源220V整流后的滤波电容2个,有一个鼓包两个已经全部更换,低压滤波电容也是一个鼓 ...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已经按照坛友老师意见买了一个二手长城电源,包邮26已经用了几个月了,修这个电源花费差不多也 ...
引用 网友C:
上面看错了,PWM芯片是KA3511,这个不太熟悉,只能找PDF详细看看了。 芯片的13、14、15脚,就是检测过压 ...
引用 网友B:
不是每一台电源都能修复的,综合考虑时间和成本。放弃吧。
引用 网友D:
我对楼主的技术充满信心!

楼主(2024-04-29):
引用 网友E:
服役20年,该换了。
练手的话,可以修。
真正用的话,用新的。

谢谢支持,知道了,是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A,5路输出电压,应该大概率只有一路有电压反馈。其他都没有的,-5V,-12V共用一个变压器绕组,然后用3端稳 ...

谢谢美人鱼999老师的分析指正,是的5V或12V有反馈电压可以通过VR1,R16和R26调整12V和5V输出电压,3.3v是由5V输出经KSA733和KA431组成的稳压电路输出的,-12v3端稳压在变压器底座内测量不了,拆开太麻烦了,这个电压低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F:
33K,11K,39K分别测3组电压,好像都有电压反馈,实际是相互牵扯。例如,3.3v功率大,电压低了,反馈电压降低,开关电源会升高电压,是几组电压,一起生高的,5v12v的电压生高,又会反向影响反馈电压,故而是的3.3v的反馈作用减少。

网友F:
-12v电脑用的很少。用3端稳压7912,它的输入输出压差要足够。空载输出低的话,测一下它的输入电压。

7912,正常的输出电压:-11.5------12.5V
          输入电压:-14.5-----35V

网友C:
如果测试条件具备,在每组输出上面各带载80%,测试各组电压的下降情况。

原因就和美人鱼老师说的一样,各组电压相互牵制,在电脑电源中,实际使用情况也是各个电压都是有负载的。

单独测试一组带负载的电压,这组电压如果不超标,由于占空比升高,其他电压势必会上升,为保证电源各个电压都不超标,只能降低占空比,实际上电压会下降,电流也会下降(虽然不具备电流检测,但是降低电压在负载一样的情况下,电流也是减少的)。而保证其他电压不超标(电路板在保证供电电流的情况下,对电压比较敏感,过高或过低都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G:
先检查一下虚焊吧,尤其是主变的各引脚,建议直接加焊一遍

网友H:
这种多组输出的电源,其负反馈网络对多组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实际上降低了各组单独输出时的负反馈量,导致各组单独输出时的内阻明显增高。

正如美人鱼等网友所说,电路里的负反馈控制是各组相互牵扯。除了作实际试用外,要找到检测此电源基本性能是否合格的合适方法,却不容易。

楼主采用单独测量输出电压稳定度的方法,并不说明问题。说不定,实际上已修好了这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F:
33K,11K,39K分别测3组电压,好像都有电压反馈,实际是相互牵扯。例如,3.3v功率大,电压低了,反馈 ...

美人鱼999老师好,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没能及时回复请见谅,准备忙完这段时间,按照您的介绍先吧12V调整正常,并多路带载测量看看什么情况,开关管原来的是塑封更换的是大小一样是金属片散热的TO-220管子,是不是开关管特性参数变化引起的整体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电脑用的很少。用3端稳压7912,它的输入输出压差要足够。空载输出低的话,测一下它的输入电压。

谢谢美人鱼999老师指点,负电压部分测量7912输入端电压和整流前后电压大概就能知道问题在哪了。虽然7912藏在变压器下背面焊点都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测试条件具备,在每组输出上面各带载80%,测试各组电压的下降情况。

原因就和美人鱼老师说的一样, ...

谢谢老师支持,忙过这段时间按您的思路都带载再测量看看如何,前面测量压降都是电子负载的电压电流显示的,和万用表对比比较一致,再测量把万用表用上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检查一下虚焊吧,尤其是主变的各引脚,建议直接加焊一遍

谢谢支持,sb5V输出就是,莫名其妙的开焊了,再打开电源,主变的各引脚,在加焊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多组输出的电源,其负反馈网络对多组输出电压进行采样,实际上降低了各组单独输出时的负反馈量,导致各 ...

谢谢小鬼头老师通俗易懂的讲解,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关联,看似平时简单的试验对ATX开关电源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顾此失彼,多谢指点。

楼主:
今天抽时间-12负载68Ω0.16A,电压读数-11.4V正常了,+5v带载0.8Ω电压读数4.4V电流5.5A ,+12V 电流2A,电压7.4V,没想到负电压正常,+12V跌的这么厉害。

网友I:
一张技术图纸外,其余全靠蒙(瞎分析)
简简单单的一个主滤波电容器失效导致的故障机,更换过主滤波电容器以及其他滤波电容器后,带载能力差。
更换的主滤波电容器多大容量,质量(拆机二手的,还是品牌的)何如?更换后,怎样判断它的质量情况?都没有详尽测量数据。
最起码的维修素质,不是一般的欠缺~
一句话,不是适合搞电子维修的料儿!

网友J:
不是DC-DC的ATX电源,不好修。多路取样稳压,涉及到负载分配,不知道原始参数,太难修了。所以,我买ATX电源,都是买DC-DC的

网友I:
电脑电源成品故障维修,也没有多难。
失效、损坏的零件,只要是正品,更换过后它也就工作正常了……
如果进行过正品器件的更换后,还是工作不正常,则是更换前,电源带病坚持工作,累及了其他功率器件(高温、过流等),必须针对性地予以检查,也可维修好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张技术图纸外,其余全靠蒙(瞎分析)
简简单单的一个主滤波电容器失效导致的故障机,更换过主滤波电 ...

O(∩_∩)O哈哈~见笑了,电容更换的是国产的原容量耐压(或高一级耐压)原尺寸全新电容,开关管也是淘宝买的同规格全新的,坛友都说假货宝便宜,电容还是用电桥测量了参数还行,原电源有鼓包的没鼓包的都拆下更换了,电桥测量拆下的电容,容量和D值比新电容差些,不能说是维修,也是借机会学习开关电源。测量方法不对,偏差比较大,在各位老师帮助下还是又说收获,谢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DC-DC的ATX电源,不好修。多路取样稳压,涉及到负载分配,不知道原始参数,太难修了。所以,我买ATX电 ...

谢谢支持,DC-DC的ATX电源简单一些,了解的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脑电源成品故障维修,也没有多难。
失效、损坏的零件,只要是正品,更换过后它也就工作正常了……
如果 ...

谢谢指点,自用的电脑电源坏了,借机练手,遇到不解问题发帖请教,谢谢支持。

网友I:
主滤波电容器质量没问题的话,它的中点电压1/2电压。
带载能力差,重点检测1uf 的电容先……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支持,电源应该基本修好,多路带载,-12v掉电压问题没有了,在-12带载0.16A,测量电压-11.8,+5V带载1A,测量电压4.92V,12V带载1A ,测量电压11.8v,在上面的带载状态调整VR1,-12v调整为-12.52,+5v调整为5.2V,+12v调整为12.48V,其它带载不变,+12V电流调整5A测量电压11.75V,+5V电压不变,-12V电压测量-12.75V。+12从1A到5A压降6%和标称12V比压降2.1%。手头只有一个电子负载,用康铜线做了两个电阻负载,测量不太方便,明天看看电压调整后的多路带载+5v和+3.3v调整带载压降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滤波电容器质量没问题的话,它的中点电压1/2电压。
带载能力差,重点检测1uf 的电容先……

谢谢指点,高手,有老师也指出主滤波电容器并联的150K(在线实测120k,两个电阻阻值相等)均压电阻也应该更换,电容器已安装更换就比较麻烦了。这个1μ电容在电路板边缘是个大个子,明天看看5V和3.5v掉电压不,不行在打开拆除测量看看如何。高压电容中点电压也没测量过。一并测量,高压部分有点心虚。

网友I:
测量电压,心不要虚,手不要抖,放心测量就行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I:
测量电压,心不要虚,手不要抖,放心测量就行了^_^

谢谢支持,今天又对电源负载能力进行简单测量,其它输出带轻载+12v由1A到8A,电压由12.48跌倒11.29,跌幅9.9%。另发现-12V随着RV1调整+5V+12V电压跟着增加,应该没有7912稳压。
高压滤波电容中点电压,12v带载1A----+162.4v/-165.5v--带载6A---+160.4v/-163.1v,偏差2-3V。1μF电容准备明天拆下来测量。

网友I:
^_^
假货宝上买电子零件,不要一味考虑低价物品,可以买那些价格适中的。更换损坏件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疑虑与烦恼。
祝维修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I:
^_^
假货宝上买电子零件,不要一味考虑低价物品,可以买那些价格适中的。更换损坏件时,就不会有那么多的 ...

谢谢,高压滤波分压是正常的,买的滤波电容是在tb的JCCON旗舰店购买的开关电源高频电容200v470uf ,电桥测量串联模式Cs-d,频率100HZ,电压1V,D值0.05左右测量同型号电容容量D值变化范围比较小。更换的旧电容D值1.-0.05,其中0.1左右的偏多,假货宝上买电子零件我是先看销量(便宜的销量大 )再看口碑,看品牌再看价格,太便宜就不敢买。电脑电源去年买的长城一手200多,坛友推荐二手20多包邮拿下,再用差距也太大。

楼主:
分享电解电容串联的均压电阻计算https://blog.csdn.net/ming_mike/article/details/121032961:方法一:

经验法则:两个1mF的电容串联有大约0.5mA的漏电流差异(85℃时),平衡电阻流过的电流超过其5倍(也有说法为20倍)即可保证每个电容实际分得的电压为理论的90%-110%。

例:

两个470uF 400V的电解电容串联,工作在600V的母线电压

470uF对应0.5*470/1000=0.235mA漏电流差异

其5倍为1.175mA

每个电容理论上承担300V电压

则电阻值需要小于300V/1.175mA=255kohm

也就是使用小于255kohm的电阻可使电解电容分压得到270-330V(±10%)。

网友K:
电源最易损元件是电解电容,还有时间太久应力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源最易损元件是电解电容,还有时间太久应力虚焊。

谢谢,时间太久的应力虚焊,知道了,有老师也建议重要点和变压器端子焊点重新焊一遍,看电路板焊点特别漂亮怎么会虚焊不理解,这么巧SB的5V输出正常,折腾一段装机,突然发现SB5V断路了,拆机发现就是这个SB5V输出线焊点圈裂重新补焊才恢复正常,看来真的对电路板元器件重新进行补焊,没有这方面的认知。

楼主:
开关电源高压滤波 .png
使用隔离变压器隔离开关电源,测量高压滤波+端交流波动比负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主滤波电容器质量没问题的话,它的中点电压1/2电压。
带载能力差,重点检测1uf 的电容先……

谢谢老师指点,已经把1μ电容拆下来了,电路的是2.2K耐压100V(测量2.2μF),单独测量旧电容和电解电容比参数也不错和手头有一个2.2μF耐压400V的个头稍微大一点的电容比差一个等级,新电容:Cs=2.17μF、D=0.00012、Rs=0.093Ω,旧电容Cs=2.23μF、D=0.00114、Rs=0.791Ω。并按照青松老师还有别的老师也说过关键焊点在补焊。O(∩_∩)O哈哈~才理解“主滤波电容器质量没问题的话,它的中点电压1/2电压。”原来通过中间的电压判断滤波电容质量是否有问题,我理解是判断均压电阻是否合格。 有老师提到更换均压电阻......... 另请教均压电阻没必要更换吧,看着小功率电阻旧旧的,没有过热发黑的痕迹。

网友I:
高压滤波电容器之均压电阻,拆下来测量,如果阻值精准,误差之内,不必更换它。
实在想更换(高大上),可以更换成高精度的金属膜电阻,有利于弥补电容器容量的轻微不对称。

楼主:
引用 网友I:
高压滤波电容器之均压电阻,拆下来测量,如果阻值精准,误差之内,不必更换它。
实在想更换(高大上),可 ...

谢谢935482411老师指点,这个基本知识点阅读过,就是实际操作少联系不到一块, 还有一个问题,12V电流增大跌幅相对少,5V和3.3V跌的更厉害,而且又发现5V电压开机后不稳定电压由低走高跳动一会稳定,这些主要原因是什么,我只能想到尖峰吸收的电容+电阻电路,还有这个电路输出接地电压采样电阻,12vR27,5VR28/100Ω,3.3VR32/8.2Ω。 对于1μ电容变差电流大,电容压降也大,影响次级输出电压电流,就是有一点,还是有点困惑,12v负载增大电流增加,1μ电容压降增大,引起初级线圈电流变小,应该次级电压都减少,通过检测只有12输出电压跌,其它的5V,-12V基本不变,不知道是否还需要检查那些地方,非常感谢您的帮助,手头的急活已经完成准备这两天把这个电源在折腾一遍看看怎么样。

网友I:
从你提供的图纸可以看出,该型号电源的5v和12v绕组是串联关系,电压变动的话,会相互牵连。
你仔细地检查一下,特别是那个733晶体管的性能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你提供的图纸可以看出,该型号电源的5v和12v绕组是串联关系,电压变动的话,会相互牵连。
你仔细 ...

谢谢,5v和12v绕组是串联关系,电压变动的话,会相互牵连。测量检测貌似关联性不大,3.3v和5V是并联关系吧,3.3V通过733和431组成稳压3.3V,这个感觉电流增大电压下降和733和431有关系,在线测量3.3v输出接地电阻R27/14.6Ω(图纸8.2Ω),5V接地电阻R26/7.6Ω(图纸100Ω)是不是这个接地电压取样电阻太小影响电压跌的厉害,12v接地电阻R27/2.7K (图纸无标注)。5v和12v绕组是串联关系和733和431电路我在检查测量,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935482411老师指点,这个基本知识点阅读过,就是实际操作少联系不到一块, 还有一个问题,12V电 ...

这个电路是硬开关半桥,初级串的那个电容只起到隔直作用。维修时只要保证容量和D值在合理范围就可以了,不用在它身上多费心思。

这个电源采用多路加权平均反馈稳压、耦合电感稳压这两种稳压手段。

先说加权平均反馈,其实前面的朋友已经给您解释过了,就拿5V、12V这两路来说,R16、R26决定了这两路输出的反馈权重。
您给反馈权重较大的12V那一路输出加负载,因为它的“发言权”较大,对反馈的影响大,输出电压跌落的就小。
5V的反馈权重相对低,电压跌落较多时才会显著影响占空比,所以您单独给5V加载时,电压会有比12V更显著的跌落。
这就是您看到的,分别给各路输出单独加载时,带负载的那一路,12V跌幅相对少,5V和3.3V跌的更厉害。

再说耦合电感稳压,还是看12V、5V这两路吧。
给12V加载而5V空载时,12V反馈权重比较大,开关脉宽增加、传递到冷端的能量增加,从而稳住12V输出。与此同时绕在同一变压器上的、空载的5V绕组输出电压也会跟着同步上升。因为耦合电感的存在,12V输出电流的增加会使耦合电感的5V绕组的感生电压也上升,且这个感生电压与5V输出是反相的。
12V加载后,使同一变压器上的5V绕组输出上升,同时12V输出电流增加会使耦合电感5V绕组感应电压也上升,两者反相相抵,结果就是大致维持5V输出变化不大。
这就是您看到的,给12V加载时,空载的5V输出变化并不大的原因。
如果没有这个耦合电感,后果就是12V加载后能大致稳住或变化不剧烈,但5V输出会显著飘高。
如果有过压保护电路,会触发过压保护、停震。您这电路里的KA2511有各路输出电压的独立引入脚,盲猜它应该有过压保护功能。

您可以通过R25、R26、R16、VR1以及与其串联的电阻阻值算出各路输出的大致的反馈权重,按这个权重比和总输出功率算出分配给各路输出的功率,按计算值给各路加载来测试。这样比单独加载或同时给各个输出随意加载,测试结果要来的准确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路是硬开关半桥,初级串的那个电容只起到隔直作用。维修时只要保证容量和D值在合理范围就可 ...

感谢bg1trk版主老师的详细讲解,12V加载引起脉宽增加,同时电流增加,由于耦合电感的存在,由12V绕组在5V绕组产生的感生负电压也上升,与5V输出升压抵消基本保持5V输出变化很小,知道了谢谢。调整VR1,总体提升了-12V,+5V和+12V电压都在在±5%范围内,做12V加载实验还是电压跌
请教3个问题:
1. 3.3V和5V的次级是并联,3.3v的整流输出是5v,然后由733和431组成的稳压电路稳压为3.3V的吧,抄板这块电路独立立板,比原理图元器件多了一些电阻电容。这样理解对不对,要是这样的话,应该3.3V不跌电压,除非5v次级输出电压跌的厉害。
2.低压输出接地电阻,,在线测量3.3v接地电阻R27/14.6Ω(图纸R32/8.2Ω),5V接地电阻R26/7.6Ω(图纸R28/100Ω)12v接地电阻R27/2.7K (图纸R27无标注阻值)。这个接地电阻是电压取样电阻,准备把5V接地电阻R26/7.6Ω改为图纸的100Ω如何,这个电阻个子挺大。
3.前面老师提到多路相互影响,试验中已经是大概-12V带载0.18A(68Ω),+5v带载0.6A(8Ω),+3.3v带载0.8A(4Ω),12v电子负载加载1A加载到8A,-12,-12.47---- -12.81V  +5v 4.56--4.98---4.45V,+3.3V  3.27-----3.26V +12 v   1A----12.48V  4A---11.96V   8A--11.29V
-12V电压稳定在正常范围,也加载试验正常。不知道这样试验对不对,+5V和+3.3V带载太小,回头带个破主板试试测量一下各路电压如何。
测量一个捡来的AP16PC06 EL3G电源,+12额定电流14A,2A 11.86V......10A 11.67A电压下跌1.9%。
如果电源没问题是试验方法不对,就不折腾了,简单的几个阻值测量补焊就装回去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感谢bg1trk版主老师的详细讲解,12V加载引起脉宽增加,同时电流增加,由于耦合电感的存在,由12V绕组在 ...

1. 3.3V和5V的次级是并联,3.3v的整流输出是5v,然后由733和431组成的稳压电路稳压为3.3V的吧,抄板这块电路独立立板,比原理图元器件多了一些电阻电容。这样理解对不对,要是这样的话,应该3.3V不跌电压,除非5v次级输出电压跌的厉害。
3.3V、5V的供电均来自同一绕组,3.3V加了一级磁放大稳压,这样可以尽量减小5V、12V负载波动时对3.3V的影响。就像您说的,如果5V跌落超过后面3.3V稳压电路的下限,3.3V也稳不住。

2.低压输出接地电阻,,在线测量3.3v接地电阻R27/14.6Ω(图纸R32/8.2Ω),5V接地电阻R26/7.6Ω(图纸R28/100Ω)12v接地电阻R27/2.7K (图纸R27无标注阻值)。这个接地电阻是电压取样电阻,准备把5V接地电阻R26/7.6Ω改为图纸的100Ω如何,这个电阻个子挺大。
这是负载电阻,输出如果完全放空的话不太好控制,所以才加了这几只负载电阻,使稳压电路有个最低输出,意在提高输出稳定性。
你没有原设计参数,这几只电阻还是不要改了,遵从原设计为好。

3.前面老师提到多路相互影响,试验中已经是大概-12V带载0.18A(68Ω),+5v带载0.6A(8Ω),+3.3v带载0.8A(4Ω),12v电子负载加载1A加载到8A,-12,-12.47---- -12.81V  +5v 4.56--4.98---4.45V,+3.3V  3.27-----3.26V +12 v   1A----12.48V  4A---11.96V   8A--11.29V
-12V电压稳定在正常范围,也加载试验正常。不知道这样试验对不对,+5V和+3.3V带载太小,回头带个破主板试试测量一下各路电压如何。
测量一个捡来的AP16PC06 EL3G电源,+12额定电流14A,2A 11.86V......10A 11.67A电压下跌1.9%。
如果电源没问题是试验方法不对,就不折腾了,简单的几个阻值测量补焊就装回去了。

记得ATX电源电压稳定性要求在正负5%,按此计算:
12V的正常范围11.4--12.6V;
5V的正常范围4.75--5.25V;
3.3V的正常范围3.14--3.47V。
大概看了看,您的测试结果基本合格,别折腾了,这电源就这样。

可以再测测波纹,12V不大于120mV,5V、3.3V不大于50mV。如果波纹偏大,把几个输出电容换了试试,老电解不可靠。

网友M:
有电桥的话检查一下主变压器的电感量,才8A的电流就掉到11.2几也太差了点

网友J:
维修这样的电源,比维修一个完全不工作的电源更难。因为不只是定性分析电源的工作原理,还要定量分析电源正常工作范围一些参数,难,很难!

网友I:
楼主在电源标签里框出了重要信息:3.3v+5v输出功率和3.3v+5v+12v的输出功率,就是它的最大功率,已定性了啊^_^

楼主:
引用 网友L:
1. 3.3V和5V的次级是并联,3.3v的整流输出是5v,然后由733和431组成的稳压电路稳压为3.3V的吧,抄板 ...

感谢bg1trk版主老师的答疑解惑,只是简单了解开关电源的基本工作原理,没想到采用多路加权平均反馈稳压和耦合电感稳压控制电路,各路输出互相影响。
1.这段时间事情比较多,过段时间准备3.3v的整流输出端加一个外接直流5v,然后在3.3V输出端加载看看733和431组成的稳压电路稳压情况如何。
2.电源各路输出接地电阻遵从原设计为好。知道了,还以为5V接地电阻太小引起的跌电压。
3.突然想到连接线电阻对测量影响,没有经验测量各输出加载过程中,被测输出加载是由20P口使用的是2个单根网线连接长度40cm到电子负载(当时就是为了插拔方便),电子负载显示的电压没有包括网线压降,将这两根网线分别连接电源的两个地线,用万用表测量阻值0.1Ω,用伏安法测量电流0.4A压降0.048V,计算电阻也是0.12Ω, 6A电流就是0.6V压降,5V和3.3V输出电流越大输出误差也越大,那个破开关电源各输出端接头被剪断了,进行测量是电源输出的多股连接线黄线黑线连接电子负载,误差就小的多了。尽快组装起来重新测量。
这个电源波纹测量还是不错,没有满功率12V4A,波纹是24.6mV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有电桥的话检查一下主变压器的电感量,才8A的电流就掉到11.2几也太差了点

谢谢老师支持,电压跌的厉害,是我的测量方法不对,也是今天早上突然想到的,用的网线里的铜线做连接线大概有0.1Ω阻值,大电流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维修这样的电源,比维修一个完全不工作的电源更难。因为不只是定性分析电源的工作原理,还要定量分析电源正 ...

谢谢老师支持,我的测量方法不对,有时间尽快恢复电源重新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在电源标签里框出了重要信息:3.3v+5v输出功率和3.3v+5v+12v的输出功率,就是它的最大功率,已定 ...

谢谢老师支持,下周电源组装回去再重新测量,给各位老师添麻烦了

楼主:
最早可DIY调电源LM317最大电流1A就飘了,没捣鼓多长时间就烧了。后来入的DF17315d等商品电源输出电流最大2A,初次接触开关电源大电流,没转过来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测量过程图方便采用细网线做连接线,结果出现测量误差大。吸取教训,更换了2μ电容,(网上搜D值小于0.001就合格,实测0.0014超了一点,费劲拆开了换新的吧),为方便连接还是采用网线连接电压测量通过另一个电压输出头连接。四线电压测量。
试验带载同原来两线测量大概-12V带载0.18A(68Ω),+5v带载0.6A(8Ω),+3.3v带载0.8A(4Ω),12v电子负载加载1A加载到8A,跌幅1.42%,推算额定电流13A跌幅2.31%。 小白业余爱好,由衷的感谢各位老师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