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下

楼主(2024-04-29):
收录机在使用收音调谐的时候,转动调谐钮选台,会有“吱吱”的声音,好像是在钮和线摩擦的声音,这个怎么处理?

网友:
这种情况即使没有电子方面的技术也无须问人吧?

网友:
加点松香粉

网友:
若不通电也响,那就是摩擦声,找到摩擦部位设法抹点凡士林之类。

网友:
不打开肯定是无法处理,所以先打开检查哪里发出的声音,

网友:
找到摩擦出声的地方,用蜡烛涂抹一下也可。

网友:
调谐传动机构不能随便加东西,否则会使调谐机构传动不正常。收录机的调谐传动,拉线和齿轮占了绝大多数,其它传动的比较少。拉线传动机构调谐轴是受力的,摩擦和磨损无法避免,一般不可以加润滑油或者润滑脂,润滑剂沾到拉线上就会打滑,如果拉线打滑,可以在拉线上面可以涂抹松香粉,安装拉线的定滑轮如果损坏或者丢失需要补装,避免拉线异常摩擦。齿轮调谐传动机构大多干磨,加润滑脂的会沾灰尘,这种情况可以把润滑脂和灰尘擦洗干净,重新涂抹润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