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安泰信936和白光936区别,用过的都进来评价下

楼主(2024-04-29):
安泰信936焊台,2线式金属壳发热芯,塑料外壳那种。白光936金属前面板,白色陶瓷发热芯是4线的(发热芯可能是国产的),主机原装白色那种(以前收的)。

个人感觉安泰信的936温度比白光的灵敏,回温要快一点,不知道是个人感觉还是确实是这样,还有白光936虽然说原装主机,但是个人感觉不如安泰信的,望都使用过的朋友说说看,实际使用感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6年刚开始学修手机的时候买的就是安泰信,感觉效果不错。现在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最近买了深圳白光936 ...

深圳白光能算白光吗。

网友B:
06年刚开始学修手机的时候买的就是安泰信,感觉效果不错。现在的就不知道了。不过,我最近买了深圳白光936,目前使用没感觉多好,但是也没感觉有多差。这就是我现在的感受。

网友:
正宗血统的白光还是很好用的,个人使用感受。

网友:
安泰信最高60w,四线带坑白光最低60w就这个区别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安泰信936是一个系列,有几种不同的温控方式,比如你说这个两线的发热芯,就是用了类似白光T12的温控原理,即发热芯本身既是发热体,又是热电偶,这样的好处是加热又快、温控还准。
而原装的白光936只是一个型号而已,采用的是四线的A1321发热芯,总共有4条电极,其中上面两条电极(绝缘管颜色为蓝色)是感温电阻线,用来测量发热芯的温度;下面两条电极(绝缘管颜色为红色)为加热电极,用来提供发热芯加温所需的电源。

网友:
同样觉得安泰信老的936(不带任何后缀型号,听说带A的最好),2芯发热芯非常好用。发热芯还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圳白光能算白光吗。

网友:
安泰信现在也没什么性价比了,卖的贼贵,性价比我感觉反倒不如甚至白光

不过安泰信质量确实不错,我是2010年买的一台安泰信936,那时候260左右(杂牌936当时就100出头),两线的发热芯,这个烙铁芯回温是比较快,安泰信原装的芯质量很不错,烙铁头都用坏好几个了,但发热芯到现在还没有坏,只是回温不如以前好了

如果要推荐,我觉得现在T12焊台的价格已经很低了,没必要抱着936不放了,用过T12你就再也不想用936了,936的回温速度和T12比就像驴车和汽车比一样,根本不是一个级别,当然,你不焊大件区别不是很明显

网友C:
据我了解,安泰信936焊台使用不锈钢发热芯的936焊台里之前只有936a这个型号焊台是四线不锈钢发热芯!!!后来,这个936b型号焊台的发热芯也由四线陶瓷发热芯改为四线不锈钢发热芯!!!后来听说936B这个型号的焊台的二线陶瓷发热芯可换为二线的安泰信不锈钢发热芯使用,经我尝试后能用!!!此外,安泰信提供查验真假产品的服务,你把机身背后标签上的一串数字念给他们,他们很快就能查出真假!!!不知白光936焊台厂家有无此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我了解,安泰信936焊台使用不锈钢发热芯的936焊台里之前只有936a这个型号焊台是四线不锈钢发热芯!!!后 ...

我在用的这台安泰信936B原本使用的是2芯陶瓷发热芯,后来听说金属发热芯可以耐抖,就更换了金属壳2芯发热芯,用着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由于发热芯和烙铁头存在间隔空隙,热量传递不是很快速,听说白光原厂的936很牛,于是也淘了台发现原装白光936是4芯发热芯,使用后感觉温度有些延迟,不知道是心理感觉还是什么情况或者我买的发热芯不是白光的原因?总感觉和安泰信有些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论手感和回温,白光并不好。白光好在可靠性和防静电非常靠谱,国产的不敢用。

说得有道理

网友:
正版白光要原版发热芯和头才是完全体,现在入门搞个t12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