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偶尔当机

楼主(2024-04-29):
多年没有遇到电脑死机,今年换了系统后偶尔会假死,假死后不管它丢那去干其他事会儿再看电脑又自己活过来了。

每次假死都是浏览网页中弹出广告点了关闭按键后,每天都会弹广告,但关广告后假死是几天才遇一回。是不是这个广告在咋流氓?

用的是这个浏览器

弹的广告是这种

网友:
这是win10自带的浏览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配置怎么样?是不是机械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机器配置怎么样?是不是机械硬盘?

虽然是I3老电脑但开几十个网页还是不卡的。

网友A:
虽然是I3老电脑但开几十个网页还是不卡的。

楼主理解错了。机械硬盘有可能死机后自己恢复。固态硬盘基本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理解错了。机械硬盘有可能死机后自己恢复。固态硬盘基本不可能。

系统盘是固态,虚拟内存也设在固态盘上,就是内存才8G有点小。

网友B:
这种情况基本可能就在软件上,说具体点可能 装的系统有兼容问题或文件不全,或者浏览器兼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基本可能就在软件上,说具体点可能 装的系统有兼容问题或文件不全,或者浏览器兼容问题。

肯定与浏览器有关,不然怎么都是点击关闭广告才出现

这个系统带的浏览器自动更新多次了,都找不着在哪儿关闭自动更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肯定与浏览器有关,不然怎么都是点击关闭广告才出现

这个系统带的浏览器自动更新多次了,都找不 ...

关键是系统自带的浏览器没有卸载,可试装其他浏览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系统自带的浏览器没有卸载,可试装其他浏览器试试。

还有一个浏览器使用内存比较多不常用,其他流氓不想装了,怕全家桶上门。

网友:
不是原版系统?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你用这个老牌浏览器(Opera)试试,安装完它不用设置自动去广告,打开矿坛 等等网页上面的广告也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浏览器使用内存比较多不常用,其他流氓不想装了,怕全家桶上门。

这货不是高仿chrome么,不敢用

网友C:
硬盘数据有没有满?硬盘先用HD TUNE,ASSD等工具测试一下速度吧,固态硬盘也会出故障的。
公司领导一个固态,速度低得发指,写速度只有读速度1%

网友D:
所谓假死,是浏览器假死还是windwos系统假死?
假死时,按winddows徽标键能否出来windows菜单,如果能出,就仅仅是浏览器假死
如果不能出windows菜单,是windows系统有问题,

网友:
分享6MB的win98系统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谓假死,是浏览器假死还是windwos系统假死?
假死时,按winddows徽标键能否出来windows菜单,如果能出, ...

开始是浏览器假死鼠标还能动,任务管理器能启动,等下就windwos系统假死什么都动不了,可能也是浏览器把CPU或内存强占完引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数据有没有满?硬盘先用HD TUNE,ASSD等工具测试一下速度吧,固态硬盘也会出故障的。
公司领导一个固态 ...

不假死情况下几十个网页都是妙开应该不是硬盘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广告引起的问题,那就给Edge安装加上去广告插件,在扩展里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免费插件。
使用Edge,我就是看中了它跟Chrome一样可以安装各种好用的插件。

网友E:
可能系统是ghost的,不是安装的,就容易这样死机

网友:
假死多久?

楼主:
不一定,有的1、2分钟有的5分钟以上等不及就软重启或离开不使用电脑。假死也不多,好多天才遇到一次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系统是ghost的,不是安装的,就容易这样死机

是ghost的,我家用电脑以来都是ghost的,以前系统可没见死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ghost的,我家用电脑以来都是ghost的,以前系统可没见死机。

我用linux播放抖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像你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wifi驱动不稳定,经常卡在wifi上。后来,安装win10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是不是你的电脑是ghost的,某些驱动同你的硬件不太相符,而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F:
肯定就是广告的问题,有些广告点关闭就是确定打开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linux播放抖音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点像你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wifi驱动不稳定,经常卡在wifi上。后来 ...

是有这个可能,今天还出了内存不足大不开网页假死好几秒现象,实际上内存还有一半空闲,但一直报内存不足。重启电脑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就是广告的问题,有些广告点关闭就是确定打开按钮

这矿坛网页广告没见有这种恶劣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矿坛网页广告没见有这种恶劣行为

矿坛确实没有,以前一些钓鱼网站就会有

网友:
可以装个火绒呀,免费的就行了,然后开启弹窗。不行就重做下系统呗。

网友:
有流氓软件在后台运行,平时休眠,开浏览器的时候激活。

网友G:
你安装了一个高仿的假冒谷歌浏览器“GPT Chorme”,而你的win10系统自带的Edge浏览器被这个高仿的谷歌浏览器劫持了。建议:格盘重新安装官方的系统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安装了一个高仿的假冒谷歌浏览器“GPT Chorme”,而你的win10系统自带的Edge浏览器被这个高仿的谷歌浏览 ...

克隆版,GPT Chorme也是封装好了的,没法不安装它。

网友H:
我用的是08年戴尔M90笔记本,wn10家庭版,体会新装系统时速度很快,固态硬盘开机时间刚装完系统就是10几20秒,只有一更新就会慢很多,更新次数多了打开一个软件或网页都都得10几秒,到最后经常蓝屏,死机。重新装一次系统(还是原来的wn10)又能恢复的上次刚做系统的状态,再经几次测更新又出现慢,蓝屏,死机。后来几次设置停止自动更新,禁止更新都不行,他就是 在开关机时强制给你更新!后来没办法 ,他每次给我更新后开机第一件事就是卸载更新。还有几个更新卸载不了,机器现在启动时间都在40-50秒,打开网页时间还在我能忍受的范围就没有理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用的是08年戴尔M90笔记本,wn10家庭版,体会新装系统时速度很快,固态硬盘开机时间刚装完系统就是10几20 ...

启动刚刚秒表测了22秒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