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简易电压基准,画了个图.

楼主(2024-04-29):
手里有大大小小7、8块万用表,一直没个标准参考,所以一直想搞个电压基准,用2dw232和ltc6655各做一个。先画个图。

2DW232电压基准

2DW232电压基准

网友A:
2DW23x 温漂太大了,除非你把它们装进恒温箱里 ......

网友B:
ltc6655 基准,可以并联几个,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DW232推荐工作电流5mA,但你的电路图给了3mA。

对,这个后面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ltc6655 基准,可以并联几个,提高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DW23x 温漂太大了,除非你把它们装进恒温箱里 ......

不考虑恒温,有点复杂,O(∩_∩)O哈哈~

网友:
这不简单了呀看标题我以为就焊接个431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2DW23x的温漂跟R6、R7这些比例电阻对最终电压漂移的影响已经算是非常少的了。靠谱的电阻太贵了。

关键是楼主并没有给出稳定度的目标,也没说用的啥电阻,就只能随便扯两句混点而分数 .......

网友:
能用这玩意测万用表之前,是不是先要找个靠谱的万用表来测它?
要求太高也不好,一不小心就需要买一堆高档货囤着
我有几片adr4550brz,感觉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测试能力了

网友:
358会不会太想不开

网友:
不恒温的话4个2dw232可能还不如一个ltc6655稳定,如果校准4位半以内一个AD584就够了。

网友D:
整个辣妹399不能说最优也可以说简单易得,参考washu的电路其实挺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整个辣妹399不能说最优也可以说简单易得,参考washu的电路其实挺合适

现在399白菜价,washu电路选个接近7V的基本不用调点阻

网友F:
业余爱好者这个基准也不错了,我的基准是网上买的,没有自己动手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业余爱好者这个基准也不错了,我的基准是网上买的,没有自己动手的乐趣

对的,玩的就是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399白菜价,washu电路选个接近7V的基本不用调点阻

手上只有2dw232,ltc6655,不想买了

网友G:
没有个准确的表标定这些元件,心里也不踏实呀

网友H:
使用2DW232需要挑選,2000年以後生產的管子,端電壓在6.28~6.38V之間,常溫下有約10ppm~20ppm的正溫度係數,較平穩的溫度係數(+5ppm/°C~-5ppm/°C)在35°C~50°C之間,這需要作一點溫度係數的測試。
適合大部分2DW232的工作電流在7mA~10mA之間,datasheet所載5ppm/°C的溫度係數是指25°C~75°C之間的一條截綫的垂直截距,並不等於這個溫度區間都是5ppm/°C。
輸出級yun放的升壓比例電阻可以選用0.1%級的1/4W金屬膜電阻,現在也是白菜價,幾毛錢一個。
電壓源輸出的兩個并聯電阻值太小了,影響到了輸出級的失調,需要加大到12K左右。

補充下,所述2DW232的特性指的是上無17厰產品。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使用2DW232需要挑選,2000年以後生產的管子,端電壓在6.28~6.38V之間,常溫下有約10ppm~20ppm的正溫度係數 ...

老师指导的对,电压源输出电阻确实应该匹配到12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有个准确的表标定这些元件,心里也不踏实呀

肯定要找个高位表标定,这是后话。

网友:
校表神器,稀饭稀饭

网友:
网上买已经标定好的省力、省事呢。

楼主:
参考longshort老师电路,重画个图。

补充内容 (2024-5-3 12:29):
6.2k电阻是不是应该取值4倍才合适,这个点一直没弄太明白。

楼主:
引用 楼主:
参考longshort老师电路,重画个图。

补充内容 (2024-5-3 12:29):

调整后模拟仿真,数据看起来不错。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现在399白菜价,washu电路选个接近7V的基本不用调点阻

请问白菜价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问白菜价是多少?

你到市场买颗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