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根德RR900收录机带速调整

楼主(2024-04-30):
手上一台根德RR900收录机,在换过皮带和齿轮后,发现播放磁带时带速发生了变化,于是用一台卡座录制了10分钟315Hz的磁带,用于根德RR900带速调整。通过机器后面的可调电阻进行标调到312-313Hz后,播放时暂时正常。关机后,再放入磁带播放时带速变得略快,使用同一盘315Hz测试带得到的结果是332Hz左右。于是又重新调整,可调整好之后,关机重新播放又变成了332Hz左右。尝试过数次,同样的问题存在。
在此向各位坛友求助,出现这种情况需要如何进行下一步调整或者修理?该从哪里入手?盼各位坛友不吝赐教。在此先谢过!

网友A:
这种电位器时间长了本身就不稳定,先换了再调吧,我都是直接换多圈电位器,可以更精确地调整

网友B:
940多年前玩过,1140摔坏了没听过,齿轮都不好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位器时间长了本身就不稳定,先换了再调吧,我都是直接换多圈电位器,可以更精确地调整

感谢回复,回头换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940多年前玩过,1140摔坏了没听过,齿轮都不好配吧?

内部齿轮烂完了。。国内的买的换上不很好用。从波兰买了两套。还将就。

网友:
我有一台也是带速不稳换个可调不行,最后查出来是调带速可调旁边蓝色钽电容容量下降,更换后带速正常供你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齿轮烂完了。。国内的买的换上不很好用。从波兰买了两套。还将就。

就是麻烦,波兰也出过好收音机

网友(2024-08-29):
换可调电阻。拆开电机加油,跑不出这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