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整咏梅 877收音机

楼主(2024-04-30):
在网上买其他东西,顺便带回来的。看起来还很新,没有电池盖子,装电池收不到台,检查后发现天线次级脱焊,整机接收效果一般,主要是变频和中放工作电流偏小了,将变频偏流电阻改用150K,直接接到到中放供电端去,中放采用共基电路应该很稳定,将偏流电阻从150K降至82K,这样变频电流大概有0.35mA,两级中放总电流升高到1mA左右,灵敏度会提高,和手上别人装的2P3相比差不了多少。

网友:
路过,进来看看热闹。学习了。

楼主:
共基中放的工作电流也不能太高,刚开始中放偏流电阻改用33K,中放总电流大概1.4mA,用手触摸低放输入变压器初级会啸叫,改用82K后,手摸低放部分不会啸叫 。

网友:
无锡产的,咏梅,机器不错,曾经有过。

网友:
怎么说也是两级中放,电路差异倒是没有比较过。

网友A:
三极管检波,音质稍差。
按说不是1.5伏机,没必要三极管检波。

网友:
遗憾是没有电池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检波,音质稍差。
按说不是1.5伏机,没必要三极管检波。

两级共基中放增益不如共射, 三极管检波还比较合适.
要是两级常规共射中放再三极管检波可能就失真很大并且很易自激了. 总之厂制机似乎没采用过这种电路程式, 有坛友这样玩过吗? 实际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