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此电路莫名故障,一直没有头绪

楼主(2024-04-30):
电路原理图如图所示,故障现象是长时间不开机后就会出现,但是一但出现自行恢复后再也不会出现,除非又是长时间不开机将再次出现。
测试了TP3、TP4、TP5处故障时的波形,望能够看懂的老师指点,感谢
原理图手册在这里
http://www.bramcam.nl/8920/Fluke_8920A_8921A_Manual.pdf
上图在手册123页

网友:
还有TP2和TP1

网友:
我比较笨,只会用最笨的方法,逐步排查,顺着信号方向,向前排查。看看从哪开始产有异常的,缩小范围后再慢慢分析。

网友:
此类故障大概率是:虚焊、电容容量下降、失效、

网友A:
思路:充放电异常,可能电阻变大,或者电解电容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充放电异常,可能电阻变大,或者电解电容损坏。

这是这部分实物部分,也没电解电容呀,奇怪了

网友:
要考虑全系统电路。电子设备的一般维修思路,电源首要考虑的,然后才是局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路:充放电异常,可能电阻变大,或者电解电容损坏。

测试了正常状态下TP3  TP4  TP5波形图,用于比较

网友A:
象是电源问题,TP5那个应该是直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象是电源问题,TP5那个应该是直流的

第一时间就是考虑电源问题,检查了c208  c209  c210  35v220uf 都是正常的,并测试了+5v +15v -15v电源波形

网友B:
可以用热风枪加热检测,相信很快能找出问题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热风枪加热检测,相信很快能找出问题件。

试过了,没什么用,排除虚焊,电源 可能性

网友:
测一下TP1,TP2,看一下异常信号是从前面送过来的,还是在截图这部分中形成的

网友:
这种现象,望、闻、测、还的加上轻轻敲击,供参考。

网友:
好像楼主之前已发过帖求助了。

没怎么细看其中的内容,但对于检修这种疑难故障,提点建议:一是尽量弄清电路的工作原理。二是要“主动出击”,意思是,要想办法给检修的电路制造一个“信号”(此信号可以是令原电路的已有信号减少),看一看电路有没有正常的反应。

比如,怀疑tp3的异常ac信号,是由前面的运放放大得到,那么,就在运放的正输入端与地线之间跨接一只电解(令运放得到的ac输入信号大幅减少),看看电路有什么反应,从而判断ac信号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