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936A焊台原理图

楼主(2024-04-30):
安泰信936A焊台,最近突然不加热了,电路比较繁杂,用了1天时间把电路图画出来,顺便分享给广大网友!

安泰信936A焊台原理图(2芯).pdf

网友:
找出问题了吗

网友A:
安泰信的东西,焊台、稳压电源,用久了都会出问题,其实不是大问题,就是电位器问题,电位器质量太差了,我的换成几十年前的老货有机塑料电位器就没问题了,

楼主:
温度调整电位器接触不好,酒精擦洗后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泰信的东西,焊台、稳压电源,用久了都会出问题,其实不是大问题,就是电位器问题,电位器质量太差了,我 ...

是的,就是电位器毛病,擦洗了好几遍才勉强能用!有时间换个新的。

网友B:
对焊台调温不是很了解,调温原理没有看出来,是检测热敏电阻还是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焊台调温不是很了解,调温原理没有看出来,是检测热敏电阻还是热电偶?

应该是热电偶和加热丝串联,在不加热期间进行电压比较。

网友(2024-05-30):
这个和我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