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笔记本4个

楼主(2024-04-30):
老笔记本4个: Dell inspiron 1427; HP pavilion dv-5000;  Lenovo sunrise 420m; Lenovo idealpad 110;

我现在挺喜欢这种比较笨重全功能笔记本,放在桌面上,觉得很稳固,相反的,不喜欢现在这些轻薄笔记本,感觉弱不禁风的样子。

网友:
这些笔记本什么配置、用途?

网友A:
感觉厚重的笔记本有点像台式机,开机快,运行不卡顿。

网友:
我有一台戴尔1310,现在还能用。

网友:
深有同感,厚和薄的都要,一个都不能少,各有各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既然选择笔记本,就以轻薄便携为主,所以当时就选择索尼T27CS,三星Q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厚重的笔记本有点像台式机,开机快,运行不卡顿。

可以娱乐,可以看DVD,尤其在上网不普及的年代。

网友:
一台3.5KG重的笔记本,平时当台式机用,偶尔移动下用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戴尔D610型笔记本电脑,有一个长城牌笔记本电脑(前一阵子提到过),不清楚它的型号,还有一块联想CFT3i1主板,有一套戴尔3800电脑主板MIH81R,亲戚送的。这些电脑现在都基本正常,还有一个联想笔记本电脑,型号G430,开关机正常,就是不亮机,把屏拆了用它前面提到的主板做显示用。

网友:
华硕本用了12年坏了

网友B:
我也有2个:
1。2014年的联想,不开机。
2。更早年的康柏,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逗号/分号键坏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出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2个:
1。2014年的联想,不开机。
2。更早年的康柏,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逗号/分号键坏了。

卖也不值钱,还不如不卖。我还有个2003年买的X31,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也不值钱,还不如不卖。我还有个2003年买的X31,找不到了。

那就送周边的朋友算了。

网友:
昨天也在捣鼓一台联想G475,前二年亲戚送的,外壳给修理店拆烂了,当时还进不了系统。所以,它的键盘拆往另台机子,硬盘用作储存盘玩,残骸丢杂物间。忽然心血来潮,又把它捡出来整理干净,把硬盘装回去,重装32系统,竟然复活了,上个网同时打开视频,还蛮流畅的,只是启动开关坏了,键盘就外接一个。看来有必要买点配件把它修复好。

网友:
联想G475被拆得稀巴烂,启动按键坏了,开始只能用一键恢复启动,后来恢复键也坏了。现在只能用螺丝起子短接启动,又怕哪天老眼昏花,不该短接的地方又短接了,出大麻烦。唉,满头大汗!

网友A:
用表测量了下,按键的一根线断路,不知线与线路板是不是用胶粘的,再则排线头上的塑胶片掉了,插上排线后定位不准,看来只有买个配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表测量了下,按键的一根线断路,不知线与线路板是不是用胶粘的,再则排线头上的塑胶片掉了,插上排线后定 ...

折腾老电脑,就是查找故障的过程,修好了不一定使用。如果维修成本很高,更不值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表测量了下,按键的一根线断路,不知线与线路板是不是用胶粘的,再则排线头上的塑胶片掉了,插上排线后定 ...

买个带排线的按键板换上好了,淘宝上有拆机的。

网友:
联想笔记本拆机件多,比较便宜

网友A:
这台笔记本号称全世界最小最轻薄的本,华硕s200e。十多年了,电池仅上上网,看看视频,还能续航约1.5小时,真不简单。

网友C:
我正用X31本本看本贴子,硬盘是64GMSATA固态转IDE口的,1.5G的内存,上网看看网页还比较流畅,本本键盘真的很舒服,不是现在的本本能比的。机器运行非常安静,夜深人静时都听不到一点风扇声音。对了,电池是原配的,损耗50%,上网还可以用一个半小时。应该是算长寿的本本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台笔记本号称全世界最小最轻薄的本,华硕s200e。十多年了,电池仅上上网,看看视频,还能续航约1.5小时, ...

这款笔记本看着足够小,便于携带,可惜现在买不到这种笔记本了。现在我特别想买一种这种8.9吋左右的便携式的笔记本,不喜欢pad,品牌至少也得是有底蕴的厂家,比如神舟也行,但是,山寨机不行。记得2006年左右,神舟出了一款8.9吋的笔记本,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另外,记得2001左右年索尼出了一款特别窄的笔记本,带摄像头,当时1万多元,我没有舍得买,觉得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正用X31本本看本贴子,硬盘是64GMSATA固态转IDE口的,1.5G的内存,上网看看网页还比较流畅,本本键盘真的 ...

那个时代的IBM笔记本,品质绝对的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笔记本看着足够小,便于携带,可惜现在买不到这种笔记本了。现在我特别想买一种这种8.9吋左右的便 ...

我有台索尼111T笔记本,总觉得它的桌面色泽看上去不舒服,偏白,其它的本本看上去就更舒服,颜色看上去柔和。

网友D:
很有收藏价值,好好保管,老本比现在的超博抗折腾,我的Y460现在还正常使用呢,

网友:
内存分别多大?什么处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收藏价值,好好保管,老本比现在的超博抗折腾,我的Y460现在还正常使用呢,

的确,这些老本虽然笨重,但是放在桌子上也很稳当,偶尔移动一下也没有问题,比现在这些薄本有很多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这些老本虽然笨重,但是放在桌子上也很稳当,偶尔移动一下也没有问题,比现在这些薄本有很多优点。

我的Y460内存加到8G加了光驱位硬盘,加了块msata固态硬盘,用Altium Designer 设计电路板完全没问题,前两天把CPU换成一代I7,可能是CPU性能高了一些,温度也降低了,老本还是很耐用的,比超薄本强多了,超薄本就是便携性好一些,散热差就要牺牲性能

网友:
经典是经典,但是真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