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B1A是什么东西

楼主(2024-04-30):
在网上看到的

楼主:
图忘上了,补上

网友:
看看这里:
请教坛上老师:2AB1.A是什么二极管?具体参数是多少?

网友:
139b音频板上有一个,玻璃管破了

网友:
听说是温度补偿二极管,稳定工作点受温度影响的。

网友:
“2”就是二极管。

网友A:
和春雷605系列功放两个3AX81中间那个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春雷605系列功放两个3AX81中间那个差不多吧。

您说的对,作为锗管3AX81工作时需要温度补偿。

网友:
用2AP9或者穿透大的3AX31就能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