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号电瓶车坐桶加锂电池改双电方案与不解

楼主(2024-04-30):
去年买了一辆九号n70c电动车续航里程太短,冬天跑30公里夏天40公里,上下班都不敢逗留,今年九月过保就想改掉,提前做好功课,现在的方案是坐桶里面加一块铁锂6020应该可以,换双空开(一上一下),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空开就近控制器引线,也就是只断开了控制器而铁锂供电,此时车dc-dc仍然有电从而造成双回路?这是修车常规改法。第二种随意就近切除电瓶连线,两端接至空开,另一空开接铁锂电池,彻底断电是否会初始化导致信息丢失?铅酸计数器不准引起降速或者其他故障,实在是找不到车电路图,网上也都是改造方法不同各种故障都有,有懂改车的兄弟们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啊!

楼主:
如发错地方,还请版主大驾移步

网友A:
可不敢弄锂电池,山西华为问界的车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敢弄锂电池,山西华为问界的车祸

那是三元锂电

楼主:
我能重发到维修版块算不算违规,那里人多些

网友:
转换电池组哪有这么多规距,把电池的三眼插头拔出来换过去就好。

网友:
弄2块电池,没电了换另一块,就是换个插头吧,关键车上有地方放另一块电池,

楼主:
老友们我以前骑摩托车,到报废年限了才换的电瓶车,没想到这样的旅程焦虑,以上说的对,问题在里面单片机智能记忆换算部分,比如铅酸用到低电量换成锂电池供电,网上说限速20码骑行,还有你断开控制驱动器供电用锂电池供电,车子其他部分dc电源模块还在供电呢,这不成了双回路?导致显示屏白板或者烧坏

网友B:
我这样弄的:原车子单空开不换,空开出端和负极接一公插头,断开空开插上锂电使用,拔下锂电合上空开使用原车电池,担心信息丢失,可以插上锂电后再断开空开,这样改动非常简单,希望能够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弄的:原车子单空开不换,空开出端和负极接一公插头,断开空开插上锂电使用,拔下锂电合上空开使用原 ...

原车空开只断开了控制器驱动供电,比如我这车,坐桶锁,信息提示音依然有电工作,这时候再供锂电是否形成双回路呢?

楼主:
居然被当成充电宝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车空开只断开了控制器驱动供电,比如我这车,坐桶锁,信息提示音依然有电工作,这时候再供锂电是否形成 ...

原空开不动,电池正极另串一个空开也能实现,就是不知你那个车子是不是太高级不能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空开不动,电池正极另串一个空开也能实现,就是不知你那个车子是不是太高级不能这样改

九号真智能,广告这么胡咧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空开不动,电池正极另串一个空开也能实现,就是不知你那个车子是不是太高级不能这样改

正极端出线不止一根,断电池之间连接线即可

网友:
九号电瓶车已被官方认定速度重量超标,看到就扣车

楼主:
部分车型吧,我这里没有,白牌车照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