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495笔记本电脑的问题

楼主(2024-05-01):
老师好!我的联想m495笔记本电脑,显示屏背面的排线如何拆缷,求老师指导。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求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图片求老师指导一下,谢谢:

插拔式的,拿着透明塑料片向后平行慢慢拔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拔式的,拿着透明塑料片向后平行慢慢拔出。

谢谢老师的关注和指点!

网友B:
拆了电池再拔屏线,不然运气欠佳时,容易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了电池再拔屏线,不然运气欠佳时,容易烧

谢谢老师的关注,我就是断电以后才操作的。

网友C:
拿开胶带,结合处不带线束的那一面,有一圈细钢丝,用一薄的东西细心地将这个细丝轻轻翘起来,使之垂直或翻到线束那一面,然后拿着这个钢丝圈,沿着面板水平面轻轻后撤,即可。主要不要垂直于面板拉这个接线口。且新面板接口面的黑胶带的部位也不要触碰。弄好后,还要用胶带粘住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开胶带,结合处不带线束的那一面,有一圈细钢丝,用一薄的东西细心地将这个细丝轻轻翘起来,使之垂直或翻 ...

老师好!才看到,谢谢老师的关注和讲述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