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年的万用表

楼主(2024-05-01):
这是哪年的万用表,里面先绕电阻有点变色。怎么处理一下?

网友:
这种碳膜色环电阻国内1980年前后才投入使用,五色环电阻则更晚,所以我看这块表应该是1990年前后生产

网友:
有一个这表全新,原来的颜色,照用。

网友:
看编号,编号前2位为年份。

网友:
靠可调电阻的那个线绕有问题。

网友:
无提手87年至88年,铁提手89年至91年,塑料提手91年后。这表要用酒精洗有霉的地方。

网友:
换新的就好了

网友A:
这个79型应该是47型的大哥

楼主:
奥,原来在这里,谢谢大侠。

网友:
我有个93年的,看着跟你这个差不多。
1993年的南京MF79——整修及欧姆表不准的分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60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79型应该是47型的大哥

79表可以视为47表的改进版本。

楼主:
用手在表蒙子上来回滑几下,就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在表蒙子上来回滑几下,就出现这个情况。

有机玻璃表蒙的通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手在表蒙子上来回滑几下,就出现这个情况。

手的表面有油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