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考证了一下三洋RP1270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24-05-01):
某鱼上买收音机,顺便买了两台三洋RP1270,一红一白,做工还比较好,磨具精密,外观也很漂亮。
准备一台保留,一台拆机做试验。
网上查到两种电路图,两种电路图还不一样。

老衲先看的是上图,看了C306的电容值后,老衲很是吃惊,超出了老衲的常识。C302和C306的中频阻抗很小,都是160欧姆,串联后是Q301中放管的集电极电阻,会导致放大倍数较小。
或者说,C306将下级中放管Q302的b极中频信号大半旁通接地了。
而且,C302和C306分压,只有一半的电压输入到下级中放管Q302,白白损失一半的放大倍数。

下图,电容是470pF,感觉比较合理。
哪一种电路图是正解?

老衲拆机,一台C306电容上实际标着222,老衲误当成222pF,222和470比较接近,老衲原以为下图是正解。
两台RP1270的电路板布置还不一样,左边是红色RP1270电路板,右边是白色RP1270。
老衲仔细抄板,发现虽然两台RP1270电路板布置不一样,但是,电路是相同的,都是上图的电路图。

为什么C306电容值取值那么大,以至于放大倍数小?为什么C302和C306分压,以至于损失一半的放大倍数?为什么这么设计?老衲略思之,想出了原因。
不过,感觉C306电容值可以试着改小一点。

测试了一下,相对于小喇叭,音质还可以,红的音质比白的好。灵敏度还可以,等统调后再比较一下。

仔细看,左图、右图还不一样。

网友:
前面的图纸貌似是RP1280的,与实际的RP1270数据不符;
后面的图纸标注是RP1270,但标注Japan;图纸数据不是大连生产三洋RP1270的实际数据。有一款RP1250与这个图纸吻合。

这是《电子报》有人绘制的一个图纸
SANYO RP

网友:
这两款三洋的红白机,早些年都玩过。接收灵敏度还可以。就是声音不好听,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喇叭。主要原因是输出变压器的铁心太薄,还有就是推挽功放的静态电流设计的非常的非常小,实测一毫安都不到。索性将未放静态电流调整到15~20毫安。这样听上去声音还能顺耳的一些。

网友:
没看懂为啥要加这电容。限制第二中放增益?

网友A:
手头恰好有两台三洋RP1270小收音机,几乎全新。出于好奇,扒开看看,居然拆出第三种样式的线路板(红机)。今天事多,就不细研究电路了,等闲时再说吧。最后心血来潮,戏弄一下小哥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恰好有两台三洋RP1270小收音机,几乎全新。出于好奇,扒开看看,居然拆出第三种样式的线路板(红机)。 ...

你这两台三洋小机真新,还有包装盒,保存完整。

网友:
这机都出乱套了,有内磁喇叭外磁喇叭的还有内磁薄形喇叭的,还有学生实验自装的…。

网友:
当年还是很流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恰好有两台三洋RP1270小收音机,几乎全新。出于好奇,扒开看看,居然拆出第三种样式的线路板(红机)。 ...

两机因为喇叭屁股的影响,导致线路板不能通用了;
可变电容,电位器,中周,耳机插孔等结构位置都一致;
原理图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前期自绘了小屁股喇叭的PCB板,打样回来更换了。纯粹折腾玩。

网友:
这款三洋RP1270收音机外观一致但内部“版本”好几种,存世量也较多可能凡收藏袖珍机的都会有收藏。说来此机外观设计漂亮内部电路板元件等却谈不上优良,多见的是用料杂(喇叭、可变电容PCB板品种规格多样),收放音性能、质量一般般,是否是SANYO原厂机也存疑。

网友:
楼主这两张三洋RP1270收音机的电路图挺好,分享了,谢谢楼主,因为我有一台三洋RP1270有点声音小,有这机器的电路图可以参考图纸修一下。

楼主:
仅就喇叭而言,若同一厂家同一水平,同一喇叭口径,同一功率。

小股喇叭和大股喇叭,哪个成本高?哪个音质好?
玩音响的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