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脑使用蓝牙的问题

楼主(2024-05-01):
电脑主板是华硕B550M重炮手带WIFI蓝牙功能。

自己的电脑是WIN10系统,没有装音箱,有一个蓝牙功能的收音机,想用收音机替代电脑的音箱,不知系统的蓝牙如何设置才能用,发帖请教各位道友。

网友A:
  直接买一只USB蓝牙音频发射器就可以了。我买过一只,20多块钱,带液晶显示屏,可以切换发射和接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一只USB蓝牙音频发射器就可以了。我买过一只,20多块钱,带液晶显示屏,可以切换发射和接收功能。

忘了说,电脑主板是华硕B550M重炮手带WIFI蓝牙功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说,电脑主板是华硕B550M重炮手带WIFI蓝牙功能。

  早期电脑自带的蓝牙,想连接蓝牙耳机什么的非常麻烦,你想利用现成的,到头来反而更费时间。专业的事情由专业的配件去完成吧。后期笔记本电脑带的蓝牙,连接蓝牙耳机就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电脑自带的蓝牙,想连接蓝牙耳机什么的非常麻烦,你想利用现成的,到头来反而更费时间。专业的事 ...

对于AMD平台,带WiFi的华硕B550M重炮手主板不算太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AMD平台,带WiFi的华硕B550M重炮手主板不算太老吧。

  你打开收音机的蓝牙模式,然后进入电脑的蓝牙设置,搜索收音机的蓝牙名称,试试连上后能否出声。以前我用一种内置的USB无线网卡兼蓝牙,想连接音频设备,要安装千月这个软件,设置非常麻烦,也容易引起冲突。用网购USB蓝牙音频发射器,可以即插即用,它的 液晶屏可以显示连接的蓝牙设备名称等内容。

网友:
自己的笔记本蓝牙连接BOSE耳机,设置很麻烦,还要在手机端配合,不然无法在电脑端独立完成。

网友:
把收音机设置成蓝牙模式,在电脑上搜索蓝牙设备,看能不能连接上

网友:
先确保你的主板蓝牙驱动正常安装了,
我最近使用笔记本连蓝牙耳机,也是折腾了好长时间的。
一般可以连接任意蓝牙设备,就可以说明蓝牙驱动没问题。

网友:
同款主板,只要打开你收音机蓝牙的可见模式(一般都是蓝牙的那个键长按,灯闪烁或者语音这类的提示),然后用电脑自带的蓝牙程序搜寻(如果没有的话建议更新驱动),搜寻到了点击配对就行了。

网友:
我是电脑蓝牙和数字功放(带蓝牙)相连,不过不知道咋回事,播放会有底噪

网友:
win10系统 系统栏 时钟旁边的通知栏--最下面的功能菜单 点击展开-----连接
点击连接 会开启蓝牙 并搜索设备 蓝牙音箱 打开配对 然后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