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自制标准测试磁带(带速、方位角)

楼主(2024-05-02):
若干年前收了台夏普GF-800收录机,前段时间突发奇想,这个机器这么久了,走带还正常吗?如何测带测?
网上一搜,倒是不少卖测速的带子的,但也都不便宜,一个普通的磁带都赶上一个二类带的价钱了。我辈何不发挥DIY精神,自己做一个呢?

《自制磁带调整带速》
一、用到的东西
正常使用的录音机、干净废磁带一盒、优质空白磁带一盒、拆装工具,卷尺、电脑、音频信号软件、音频信号线
二、思路
盒式磁带的标准带速是4.76厘米/秒,量取适当长度的磁带,并用秒表进行测速。
三、做法
1.量取95.2厘米磁带(20秒)+引导带(引导带可用废磁带盒内原来的),装入带盒内装好,然后放入录音机内;
2.用电脑的音频信号软件,给录音机输出一个音频信号(如1KHz),用录音机将自制的磁带录满。
3.将录音机的音量调至较大,从头开始播放自录的磁带,当听到磁带内1KHz的声音时开始计时,声音消失时停止计时。
4.分析计时的时间长短,如果时间小于20秒,说明带速过快,调整调速电位器,使听到频率变低,再次进行测试;直到磁带上录音的时间刚好为20秒,此时带速调整完成。

《自制磁头方位角测试带》

1.找一盒中国唱片公司或分公司的正版磁带(很好分辨,中唱及其子公司的磁带音质好,高音丰富,方位角准确,没有中唱公司的,用广州太平洋的也不错),放入录音机内,调整磁头方位角螺丝,直至高音最丰富(如果有多张唱片,可以反复微调,直到满意为止)

2.用调好的录音机,在空白磁带上分别录制300Hz\1KHz\3KHz\5KHz\10KHz的音频,各一分钟,至此,自制的标准测试磁带就完成啦,在要求不是太专业的场合使用,用来调整手上的录音机的参数,效果都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自制磁头方位角测试带

这个我提供个方法供参考。

1、录音口(貌似叫line吧)输入1k的音频信号。双声道输入同一个信号。

2、示波器2个通道,分别接输出的左右声道。

3、开机录音功能,当然要放磁带。

4、比较示波器2个通道的方位角和幅度,调整录,放磁头,使方位角一致,幅度一致。

不过这个方法,要求录音机是带监听,也就是示波器测试到的是录到磁带上的信号,大部分机器应该都是如此的。
再就是先要基本调整好各磁头的位置,譬如都在一条线上。

我调开盘机是这么调的,磁带机我不太玩。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磁头方位角测试带

专业,高手,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制磁头方位角测试带

其实只有三磁头机的录音监听才是听的录在磁带上的信号,所有的两磁头机都是监听的录制信号,陋见供商榷

网友:
买个测速仪不好吗?又准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有三磁头机的录音监听才是听的录在磁带上的信号,所有的两磁头机都是监听的录制信号,陋见供商榷:h ...

多谢指教。

我对盒式磁带比较外行,所以也说给lz个参考。
开盘机是我说的那个模式,我用这个方法调出来的机器,效果比较好。

如果2磁头的机器,录放一体的话,这个方法可能可以变通下。就是先录,然后再播放,使正放,反放,相位和幅度都一致。不知道想法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指教。

我对盒式磁带比较外行,所以也说给lz个参考。

大家共同探讨 ,其实三磁头机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但可能有的三磁头机为了其它目的仍然监听的是待录制信号,另外就是双向放音机构往往是非闭环的走带机构,使用单方向电机必然会两个飞轮的卷绕方式的不同,造成双向放音之间的速度天生就有一些误差,加上磁头反转的精度问题,普遍认为双向机不是一种高级机芯,大伙可以试试,同一首歌曲双向放音之间往往会产生1-2秒的误差,加上现在录音机产业已经停摆,好的机构一机难求,再往深说只是徒增炒作之辞,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家共同探讨 ,其实三磁头机只是提供了这种可能,但可能有的三磁头机为了其它目的仍然监听的 ...

非常专业的解释和见解!以前只玩录音机,对卡座没感觉,自从接触几台卡座以后,对磁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卡座尤其是三磁头卡座比起普通录音机不管在播放还是录音上都有很大的优势,怀怀旧的确不错。

网友(2025-01-22):
三磁头卡座比起普通录音机不管在播放还是录音上都有很大的优势,怀怀旧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