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聊一点发烧常识:三极管总是更好听的

楼主(2024-05-02):
在论坛上看到个十年前的老帖《6P14单端的一些自己做法》,回忆起以往岁月,深有感触,今天正好节日放假,随便聊几句。

由于专业和工作缘故,90年代初接触胆机,做了(能搞到的)各种国产管(6P1、6P3P、FU7、FU5、6P6P、2A3、6P12P)单端和部分管子的推挽,自以为懂得电路喜欢钻研,(实则是照猫画虎一知半解,此期间主要学习书本和杂志的电路)乐在其中妙不可言。
大约在2005后的十年,由于生活和工作变动退烧,在此期间主要听的是一台6P14小机,以及6P15和6P9P的两台小机(都是三极管接法)。偶尔玩一些新管子(6P13P、6C19、300B、211、845、FU50),也仅限于摆地摊鳄鱼夹连线测试,没有热情去装成整机了。这段时间由于装机少,反而较多学习论坛大佬的电路和经验,经过思考和沉淀,不再象发烧新手一样冲动盲从了。
后来偶然接触到美国tT复合三极管(10EW7、6EM7、6FM7),方知自己之孤陋寡闻坐井观天,日常听的机器换成了6FM7和6GF7(6EM7成色不好而且不搭对,10EW7定制了电源变压器但由于没找到合适机箱一直没有装起来)。
而且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能够承受得起进口管的价格了,这不谛于发现新大陆,从此每天的乐趣就是翻阅数以万计的进口管手册pdf,寻找参数合适的管子并四处搜购,找到后就制板焊板开声,可以说进口管尤其tT管重新燃起了我玩胆的热情。2019年之后由于健康问题开始半退休状态,每天无所事事都在装机,在论坛发帖(“一起来玩小胆机”系列)更是其乐无穷。
(由于热门管较贵而玩冷门管,由于国内较难买到冷门进口管而开始海淘,由于运费较高而试图批量购买并开始卖管,并最终导致杂事影响了玩管的时间……这又是一个悲伤的话题了。)

上百种管子玩下来,如今总算可以说一句:我对胆机略知一二了。
当年初入门时遇到的很多问题、盲从的很多说法、感到疑惑的很多发烧秘诀,如今大部分都明了了,当然还有更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生有涯而知无涯,这既是遗憾,也是乐趣和意义。
今天就说说当年作为门外汉时听到而不理解、后来逐渐深有体会的一句话:“三极管总是更好听的”。

楼主:
“三极管总是更好听的”,意思就是字面意思。

做了6P6P后觉得比6P1好听,做了6P3P后觉得比6P6P好听,做了6P14后觉得比6P3P好听……(有些朋友可能不赞同这个排序,口味不同很正常,没必要争论的)
但是做6C19、或者6P14和6P12P的三极管接法,声音可以秒杀前述所有管子。此处不接受讨论,三极管和多极管的声音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东西。
当然,三极管由于效率较低,输出功率普遍小于同级别的多极管,导致适应性和应用范围方面的缺憾也是难以弥补的。
而多极管可以通过较深的负反馈来提高性能,实际上和三极管的差别也不大……
但是,有反馈和无反馈、深反馈和浅反馈,声音是不一样的。负反馈能全面提高性能,但是会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这里的斟酌又是一个宏大而无解的问题,不展开说了。

楼主:
“三极管总是更好听的”,我做个略完整一点的表达:
对于大多数管子、在正常合理常规的电路设计时、对于大多数人的听感而言,三极管总是比多极管更好听的。(在无负反馈时更加明显)

其原因大概是源于三极管内阻低、线性好、电极少。不过这个无法细究,而且参数和听感也并非线性对应关系,所以原因就别管了,只要看结果就行。

公认的发烧名管,无非是2A3、300B,功率大些的有211、845。如果说有比它们更好听的,那肯定也是45、50这类直热三极管,而不会是多极管。
(有些兄弟喜欢说“媲美300B”“我朋友说比他的300B好听”之类的,我不想说啥,就借郭德纲的说法吧:“如果我和火箭专家辩论说,你火箭不行,燃料不好,应该烧柴,最好烧煤,煤还得精选,水洗煤不行。但凡那个火箭专家正眼看我一下,他就输了。”)

楼主:
直热三极管凡是能用于音频的都早已经价格上天了,好在还可以退而求其次:旁热三极管。虽然比直热管少一分通透,但三极管的底子是一样的。
常见的有6C19、6N5P这类电源稳压用三极管。上次介绍的7233也类似于6C19,不过声音更好,台湾烧友试过后直接全部打包拿走了。
当然我更推荐的是tT复合三极管系列:6EM7、6GF7、6FM7、6FY7、10EG7、10EW7、10DE7、13FD7、13DR7、15EW7。
一方面,这些tT管可以在280v高压3~5k输出负载前提下得到较好的工作点,简单说就是可以用常见电源和输出牛,而6C19这类需要专门定制变压器才能得到较好的工作点。
另一方面,tT复合管中还附送一只电压放大三极管,相当于6SL7(EW7、EG7、DE7内的相当于6SN7),不光是节约体积,关键是一支全新欧美古董6SL7需要两三百元起步,两三千元都有……所以复合管使我快乐。
最后,这些tT管的听感表现也是非同凡响,我个人的评价是“2A3以下无敌”。很多朋友问这一系列管子的听感对比,简单说是这样:灰屏的声音透明精致细腻,黑屏的声音厚实有力质感好,对,我感觉这些型号参数基本近似,材质的影响更直观明了一些。灰屏象绿茶,清爽细腻,黑屏象红茶,浓郁芬芳。
具体不同型号之间当然也有细微差异,这里不细讲了。
甚至有玩家提出:灯丝电压高的声音要热厚好听一些。确实有这个倾向,不过我感觉差别比较小无需太在意。

楼主:
有些玩家觉得进口三极管还是贵了,那么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多极管三结。
EL500系列型号的三极管接法其实是很普及和经典的,但是这一系进口管价格较高就算了,我推荐一些便宜的选择吧:6P9P、6P12P、6197、12HG7等。
吃饭去了,有空再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玩家觉得进口三极管还是贵了,那么我们可以再退一步:多极管三结。
EL500系列型号的三极管接法其实是 ...

给群主点赞!的确好管子!我买了不少!

网友A:
支持经验感受畅谈分享,不讨论。能不能上一俩个三极管接法电路。

网友B:
三极管总是更好声的说法笼统来讲是没错。首先是因其内阻低,对输出牛不太挑,所以容易出更宽的频带。其次是三极管的谐波成分以二次谐波为主,这种失真在电路上容易被干掉,使总体失真容易被控制到较低的水平。这两点恐怕是说三极管更好声的主要缘由。
那是不是所有的三极管都好声呢,这不见得。直热三极管天生线性好,也就是天生的好声。不出好声是胡乱推的结果。一些电源调整管、部分五级管三接的三极管天生的线性不好,如果做不好声音不会好听,这对电路的设计是一个考验。但是总体而言,三极管已经比多极管往好声的方向更近了一步,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业余玩家,直热三极管,直热五级管三接,旁热三极管、旁热五级管三接,分别有大的、小的、左的、右的之分,这其中择其一二,能简单搞到手的玩一下足矣,玩到最后都是一路货色,区别不会太大,不太可能超出直热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总是更好声的说法笼统来讲是没错。首先是因其内阻低,对输出牛不太挑,所以容易出更宽的频带。其次是 ...

这才是方家,满满的真知灼见!

网友:
好像有一种说法,交响乐用多极管好,独奏人声三极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总是更好声的说法笼统来讲是没错。首先是因其内阻低,对输出牛不太挑,所以容易出更宽的频带。其次是 ...

谢谢大佬的点评!

本来是随便聊几句,一些常识不打算多讲,不过朱院长说到的“对输出牛不太挑”这一点我也再郑重推一下,希望新手们关注:
对我来说,三极管(含多极管三结)最大的优势就是“不挑食”:
对输出牛要求低,频响尤其是低音好。用一百左右一对的输出牛就能得到不错的声音,而多极管则要乐潘S1001起步。(有些朋友喜欢用十元二十元一个的输出牛,自得其乐吹听感就行,别拿出来讲数)
(再补充:当然,输出牛越贵越好,我只是限于财力玩便宜的。)
对工作点和电路调试要求也较低,电路参数(以及管子参数)稍有偏差对功率和失真度的影响都较小,只要别太离谱就行。大家在6P1和2A3的曲线图上同时画3k和5k的负载线就可对比。
这种低要求高宽容度,对于大多数diyer来说是非常友善的。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三极管随便弄弄都好听。
由于听感无法定量比较、口味各有不同,所以“说三极管总是更好听的”并不是一个绝对的精确的结论,对我来说更倾向于“它更容易出好声”这么个意思。

三极管大概的几点优势:
内阻小,频响更宽、对负载的阻尼更好,朱院长的某个帖子里有更详细的说明。
失真更低,这个等空了搞个看图说话,用官方参数来说明区别,比空口白话强。
另外关于电极少这一条解释一下:多极管由于多一两个电极,实际电子运动引起的底噪是大于三极管的(对电源纹波抑制则优于三极管),这个差别实际并不明显,但在多极管三结中会引起一些影响,后面会提到。

网友:
赞一个!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经验感受畅谈分享,不讨论。能不能上一俩个三极管接法电路。

谢谢兄弟支持和鼓励!
下面会举6p9p的例子说明多极和三结的特性差异,电路就举6p12的例子吧。本来是笼统的随意聊一点,但是没有实例的话就不直观,没有说服力。

我们先看6P9P的标准特性曲线,除了五极管塌肩膀特性外其实线性很不错,内阻较大按RCA的6AG7手册是100k,适用10k负载,按6p9p手册单端可输出2.4瓦,声音也不错,是较为清秀清爽的五极管声,略偏薄,低音略差。

再看6p9p的三极管接法曲线,完全是另一种特性,内阻在1k6左右,用3k负载粗略估算可获得近2瓦输出(略超屏耗,反正便宜)。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对于较低帘压的管子来说,三极管接法由于大大增加了帘压,使得内阻减小很多,更适合三极管接法。相对比的例子是6p14,标准接法输出约四瓦,三极管接法输出也只有两瓦。

除了行管外,普通多极管三结后的内阻还是偏大,导致效率不高,这可以通过A2类工作来改善,比如6p9p三极管接法用A2类工作,工作点选在栅负3~6v的位置,3k负载,输出可有三瓦以上,驱动充分的话理论上可以接近四瓦(略超屏耗)。

补充:6p9p三极管接法的声音很不错,其实A1和A2的声音还是略有点小差异的,不过可以忽略。

楼主:
6P9P的三极管电路是十多年前发在论坛的,图都找不到了,前年打算再做一遍给新朋友们做个廉价示范,不过后来还是半途而废了,原因有:
1.以廉价为唯一目标并非我的选择,毕竟现在生活水平都提高了。我的目标确实是廉价胆机,但这是指用600~1000成本得到不错的声音。(正规厂机如果一千的硬件成本零售价起码要三千了吧)
2.整机成本其实以电源和输出牛为主,电子管占比并不算高,甚至用平价管的时候还没机壳成本高……如果变压器质量不错、电源性能不错、机壳美观精致,那么,用太廉价的管子就是平白拉低整机档次,得不偿失。
3.我喜欢玩新鲜管子,搞老管子动力不足,毕竟发个图文帖子也挺费时费力的。另外,我目前以玩进口冷门管为主,国产管子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就发个6P12P的三结电路吧,去年在论坛发过,虽然是用晶体管推动,换成胆推也没什么不行的:

具体见老帖: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014019

网友:
说说个人看法:三极管对比五极管,与其说好听,不如说“好声”。

     一)显然、五级管的阳极特性呈指数特性,这不仅导致了五级管产生明显的奇次谐波失真,而且失真谐波频谱比三极管宽的多,甚至最高阶次都达到十几次。

     二) 反而三极管产生的失真以偶次谐波失真为主。有意思的是包括人耳在内,耳朵本身产生的噪音是偶次谐波。同时人耳对偶次谐波的失真的容忍度远高于奇次谐波失真。

     三)上面提到的高阶的奇次谐波与基频,不再有音乐上的联系,听起来嘈杂刺耳。

     四) 再有五极管电路通常使用大量的负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