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器加装TypeC口

楼主(2024-05-02):
这是个多功能的锂电池充电器,可独立充两个电池,支持镍氢、磷酸铁锂、三元锂等电池三种电压模式,支持500mA、1A、2A(仅限1节)三种电流模式。

输入有两种,220V的8字插口,和12V的圆头插口。
可但是但可是,现在最流行最通用的插口是USB Type-C啊,笔记本,手机都用它,桌面上还得为这个家伙单独留一条8字电源线么,所以必须让它支持一下USB TypeC。

改装后的结果。模仿手机那样加了个尾插。这样不影响上面原有的两个输入口,并且不用大动内部电路,恰好它内部的尾部空间是空闲的。
上部的空间不用想,被220V转12V的一个开关电源,充电控制器,液晶屏什么的占用差不多了。不去掉220V部分的话,大概没地方放USB TypeC的转接板。

改装的思路就是,让USB TypeC输出12V电压,直接并到上面的12V插口上去。
改装用的是这样的一块USB TypeC的转接板,某宝的价格就几块钱。按照USB PD协议要求,输出5V的话,用两颗5.1K电阻分别把两个CC脚拉低就行,但是如果需要其它电压输出,必须使用芯片通信,芯片可以让USB PD协议的充电器选择输出9V、12V、15V、20V电压,并且这不是外接DC-DC电压变换,而是直接控制充电器,所以外接芯片电路没有功率消耗,效率很高。

然后就是在外壳上打个长条形孔,用电钻和铣刀搞定了。把USB TypeC的转接板用热熔胶固定上,连两条线到上面的电路,插电试机完全正常。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不止,生命不息^_^

网友:
TYPE C是越来越普及了,加一个方便实用

网友A:
建议把热熔胶换成其他的胶,哪怕704都可以。
因为充放电,特别是充电时,热熔胶会融化
我实践出真知,和你一样折腾过。

网友B:
仅用过5V升9V,用可调电阻调节的。

这种板子怎么输出9V、12V,芯片通信需要电脑写入吗?楼主能否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之前买过一种TypeC欺骗器的模块电路带不同电压输出的 只要在几个触点补焊即可 搞了一个给9V供电的录音机用 效果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仅用过5V升9V,用可调电阻调节的。

这种板子怎么输出9V、12V,芯片通信需要电脑写入吗?楼主能否详细说 ...

他用的是智能充电器,可以输出多种电压模式的,需要图中这种“诱骗器”来使智能充电器输出12v电压。如此,便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用的是智能充电器,可以输出多种电压模式的,需要图中这种“诱骗器”来使智能充电器输出12v电压。如 ...

谢谢 “产业工人” 大哥,原来是特殊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热熔胶换成其他的胶,哪怕704都可以。
因为充放电,特别是充电时,热熔胶会融化
我实践出真知 ...

感谢指导。感觉这个芯片没啥发热量,充电器也没啥发热量

网友:
有现成板子,实在是方便太多了。

网友D:
不如直接买个C口充电的。便宜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直接买个C口充电的。便宜简单

买的时候没注意这些,还挺新的,只好自己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