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03):
研发成本是不低,但物料成本并不高
你说高频速度慢是指啥?
我做的大控制板最大输出功率有200多W,从室温加热到化锡需要5秒。如果换小一号的烙铁头还要再快点
在化大块焊锡(>20克)时,除了开始的时候因为测温度延迟导致的失温能达到10度左右外,后面回温可以保持在±2度
白光2000的辐射的确有点大,但我做的大板子工作频率只有55KHz,想辐射也射不出去啊,从对比图也可以看出来
成本如下:
大板:
LCD是TAOBAO上买的清库存的便宜货,2块钱一片
MCU是stm32f030f4也就1块多一片
运放是LMV358TP买的时候也就0.4元,用了2片
MOS管是立创上满16元-15元薅的羊毛,原价1块多。用了3个。TAOBAO上0.3元的磨字MOS管也能用
27mm铁硅铝磁环2个,单价0.8元
2512 R005金属采样电阻, 0.2元
470n陶瓷电容x2,买的电子垃圾里找的,立创上差不多的电容大概要0.5元
470u 50v电容 + 470u 16v电容 + 4700u 25v电容,大概也就是1块左右
2n7002 x2 + MMBTA14 x3 + BAT46WS x4 + 1n5819WS x2 + SS14 x1 + 7805 + 1117 可能要1块多
2P+3P接线座可能要 1块钱, 成品用焊接的就行
EC11编码器 不到1块
NTC MF52-100K 0.15元
其它0805封装电阻,电容加起来可能也不到0.5元
7P航空插座 1块左右
总成本也就十几块
小板:
的OLED是中景园0.96寸12864屏,5.6元一片
MCU是stm32f030f4也就1块多一片
运放是LMV324MT,TSSOP-14的小封装要贵些,立创上0.9元一片(还是满16-15买的)。淘宝上估计要0.2~0.4元一片
MOS管AON7264E DFN3x3 用了3片,立创上1.2元一片(满16-15)
12.7mm铁硅铝磁环8个,单价0.15元
0805 R010金属采样电阻2个并联,0.19元x2
470n陶瓷电容x2同大板,立创上没找到适合的电容。100n 100v的C0G贴片电容要1块多一个,并起来用要10块钱,X7R的470n会便宜点, 损耗会比较大
220u 35v, 470u 16v x4 贴片6.3x7.7电解电容 立创价共1.5元
SOT363 2n7002 + SOT323 2n7002 + SOT323 MMBTA14 x 3 + BAT46WS x4 + 1n5819WS x3 + 1117 立创价1块多
4x4 开关 x3 0.5元
0603 100K NTC 立创价0.1元
振动传感器 立创上16-15薅的羊毛,原价0.5元
剩下所有的0603电阻电容一共也不到0.5元
总成本可能近20
算上PBC和运费估计要再加2~3块一片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那个铜线是多粗的,我先准备准备。
还有手柄要多少钱

90w手柄大概三十多到六七十。我新买的的带休眠的203手柄39块包邮。带休眠的手柄至少要六芯以上的航插。
限流电感和输出电感的初级在能绕下的情况下,线越粗越好,不过粗线焊起来费劲。我用的是手上最粗的1.0的漆包线。27mm的磁环用1.2~1.5的线应该能绕得下。
输出电感的次级可以用细一点的线,0.8就绰绰有余了。
如果你想输出功率足,可以买稍微大点的磁环。我的27.3mm加厚磁环磁导率是125,电感系数200nH/N^2。电感系数150~250都没问题。材料要选铁硅铝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90w手柄大概三十多到六七十。我新买的的带休眠的203手柄39块包邮。带休眠的手柄至少要六芯以上的航插。
...

大佬,请看下这个能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看下这个能使吗?

你选的这个电感的规格比较小。能用,但最大输出功率限制在120W左右会比较适合。
当限流电感的话,电感量小了。最好要250uH以上的。
输出电感的话,需要改造一下。把原线圈拆了,先用细线绕次级21~25圈,再用拆的线双线并绕7圈,然后连接非同名端当抽头即可。
(如果图片没问题,你选的这个磁环电感系数只有108左右,初级7+7电感量约为20uH,配合470n电容,振荡频率在50k左右)
初级/次级比例大概是1:1.5~2,次级的圈数越多,输出功率越大。
但要求电感的储能能力足够强,否则负载太大会导致磁饱和,然后烧管。
虽然我现在已经加了过载保护功能,保护启动延迟大概在几微秒的样子。
但我只测试过小电流的过载情况,因为实在是懒得再去拆换管子了。

我用的磁环是106125E14 尺寸是27x15x14,我看这家店也有这种款式的电感。
买现成电感会比较贵,我买的拆机磁环是0.8元,你可以买点磁环自己绕。反正输出电感都需要自己绕的。

注意: 不同磁芯的参数不一样,我上面的参数仅针对你选的这个90125磁环。我用的106125是5+5:19启动最大功率200W
另外: 为防止烧管,建议输出电感次级先少点圈数。因为不同的手柄负载不一样,MOS管的开启电压,导通电阻不同,负载能力也不同。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为方便调整,次级的引钱可以多留一段,便于随时调整。

网友B:
楼主那个是深圳白光,跟白光没有半毛钱关系,打的是擦边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那个是深圳白光,跟白光没有半毛钱关系,打的是擦边球。

哈哈,是的。不过用起来还不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请看下这个能使吗?

这家店的106125 1.2线 220uH,可以买来当限流电感。106125双1.2线的其它什么型号可以买来改造输出电感。
如果只买两个电感的话,这家包邮还是划算的。

网友:
等楼主好消息 开始克高频头了

楼主:
电路不用改造了,软件上解决了休眠和唤醒的问题。
目前实现了:
1. 震动传感器检测,长时间无震动进入休眠,有震动时自动唤醒
2. 温度档切换自动唤醒
3. 空闲检测,如果平均输出功率小于正常散热功率一定比例,且没有大的波动,一段时间后进入休眠。
4. 唤醒检测,休眠状态下,如果平均输出功率大于正常散热功率一定比例,自动唤醒手柄。

3/4可以让无震动传感器的手柄也支持自动休眠/唤醒
有震动传感器时3可以避免震动传感器灵敏度不足时意外进入休眠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家店的106125 1.2线 220uH,可以买来当限流电感。106125双1.2线的其它什么型号可以买来改造输出电感。
...

大佬,你说的220uH限流电感是不是图上的。
我准备买2个300uH改输出出电感,麻烦看下可行吗?
那1.0的线准备拆了绕在一个电感上当输出电感。

改输出

改输出

限流

限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说的220uH限流电感是不是图上的。
我准备买2个300uH改输出出电感,麻烦看下可行吗?
那1.0的线 ...

可以的。我计算了一下,这个电感磁环的电感系数是197,和我用的电感差不多。
输出电感按次级18~19圈,初级5+5即可。初级的电感量大概在22uH左右

我做的这个板子还有几个关键的电容:
470nF耐压100v以上的CBB电容需要2个(脚距10mm)
220uF~470uF耐压最好50v以上的高频电解(脚距5mm,直径小于10mm)

其它器件还有
还需要4个耐压100v以上的高速二极管,可以选BAT46(1n4148也能用)
2个1n5819w
A14 NPN达灵顿管(一般高放大倍数NPN管也可以)
2n7002 x3
LMV358(不要LM358)2片,其它5v的轨到轨输入输出的SOIC-8运放也行
100k B3950的NTC一个
STM32F030F4 TSSOP-20 MCU
7805 TO-252封装
ASM1117-3.3 SOT-223-3封装
1%电阻 3K x1, 1K x1,  100K x2, 51K x1
MOS管是60v 30A以上的TO-252封装  x3,导通电阻和导通电压都是越小越好

电阻都是0805的,二极管是sod-323的,三极管是sot-23的
其它的电容电阻就用最便宜的即可

LCD/OLED 要选 ST7567或CH1115的12864屏。其它兼容型号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说的220uH限流电感是不是图上的。
我准备买2个300uH改输出出电感,麻烦看下可行吗?
那1.0的线 ...

补充一下,还需要一个12v300w以上的电源。我看了一下,二手服务器电源大概三四十能买到500w的
一个和烙铁手柄配套的航空插座,一般都是六芯
如果你没有0805封装的电阻电容存货,也可以不用追求那几个1%的电阻。买点0805电阻电容包就行,5%的应该也能用。

楼主:
还漏了个2512的5毫欧采样电阻,功率最好是2w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还需要一个12v300w以上的电源。我看了一下,二手服务器电源大概三四十能买到500w的
一个和烙 ...

好的,大佬请问 27V 350W的电源可以用吗?
mos 要买P mos 不是N mos?

楼主:
这个板子的设计电源电压是12V,千万不要超压,容易烧管。MOS管是N-MOS

网友:
这是高频焊台的又一种思路,希望尽快看到你完善的成品,如果仅仅谈功率我觉得高频焊台150W基本够用了。我目前用的是快客205高频焊台,基本上该配备的烙铁头都买了对付大多数情况下的焊接已经够用,可即使是大马蹄头大刀头或大扁头与传统的内热式150W及300W头子比起来体积也要小很多,头子小就意味着热容量小,所以如果需要用到比150W更大功率的场合时可以考虑传统烙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