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NanoVNA-H4检修旧收音板

楼主(2024-05-03):
最近收了块三洋M903SR/KCH收录机收音板,因年代久远,通电工作不正常。就用NanovNA一H4设定中心频率10·7M,扫频6M的状态,用来对板上FM中周在线检测,结果都在失谐状态。洞整中周谐振至10·7M。再用50M一150M扫频检测FM频段的振荡LC回路和高放LC回路,误差太大。调整振荡频率至低端96M,高端118M,调整高放LC回路,低端86M,高端108M。通电收台基本正常。为就准备加装频率指示,用2sk544做了个缓冲放大,但频率读取十分困难。这个电路以前经常使用,在这里却增加不。感觉BA4410这颗IC有点老了。就換了块BA4412,管脚完全一样,增益也有提高。频率计工作正常后,就可以精细调整了。BA4410内部工作电压3·9V,BA4412工作电压5·5V。经统调完成后,重测静态振荡LC回路为95·2M/115·2M,高放端LC回路84M/105·6M。FM波段工作正常。

补充内容 (2024-5-4 10:11):
用手机写的,多有错词。

网友A:
可以贴出测试的图片吗?

网友:
磨刀不误砍柴工,好刀啊。看来还需要买几把好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出测试的图片吗?

手机上不了图。上次坛上有人说手机可以上图,我试了下没有掌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上不了图。上次坛上有人说手机可以上图,我试了下没有掌握。

请问用 NanoVNA-H4 对板上FM中周在线检测, 請問信号是从哪边送进电路的?   有使用衰減器嗎?

网友B:
我自己做过几块调频的板子,有的低端调不到87M,在92M左右。有的板子高端到不了108M.在106.9M。板子都一样,有的就很容易调好覆盖,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我没有仪器,是靠一个标准收音机调的。

网友C:
非常好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希望楼主能更详细说明一下VNA的设置和测试方法,特别是高放的测试,谢谢!用2SK544作为本振信号驱动是否不太好,可用2SK161、162、192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过几块调频的板子,有的低端调不到87M,在92M左右。有的板子高端到不了108M.在106.9M。板子都一样 ...

可以考虑杂散参数的影响。通过调整并在可变电容上的补偿电容,和线圈的匝数能够调整过来。

不过fm的机器,因电容和电感的值都比较小,很容易收到杂散参数的影响,没有仪器比较难调。

网友D:
楼主应该只是断电测LC而已吧,不是在放大的状态下测试的吧?

楼主:
在线检测是板子不通电,认准中周或LC回路两端,随便从哪端输入都可以。测中周,LC回路不用\衰减器。造择测频览围稍宽一点,容易观察下凹的图刑。用标记测量凹凸处的频率和深度(dB)。通电扫频要用衰减器,我一般是用负20dB的串接在输出处,接收处串接个负5d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好的方法,我很感兴趣,希望楼主能更详细说明一下VNA的设置和测试方法,特别是高放的测试,谢谢!用2SK ...

我用手边有的多种JFET管搭接了个放大电路,用VNA扫频,3dB2SK544可达200多MHz,拆机K161,K241在140MHz左右,新品K161,K241,BF245只能在100MHz.

网友E:
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吗?vna输入输出应该都是5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吗?vna输入输出应该都是50欧

这里是粗线条测试,主要是自我比较器件在测试和调节前后与目标频率接近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做过几块调频的板子,有的低端调不到87M,在92M左右。有的板子高端到不了108M.在106.9M。板子都一样 ...

用粗铜线做的空心线圈容易进行统调,用支架的线圈有时会遇见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只是断电测LC而已吧,不是在放大的状态下测试的吧?

先把调乱的LC回路调整至基本正常,安好频率计后就可通电调试。FM IF输出中周基本不要调,QUAD中周大多是要往下调(降低频率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粗铜线做的空心线圈容易进行统调,用支架的线圈有时会遇见困难。

用0.7MM的漆包线绕两圈半直径五毫米,数据是这样给出的,也成功做过几块,就是有几块也是那样做的,就是到覆盖不到87-108.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0.7MM的漆包线绕两圈半直径五毫米,数据是这样给出的,也成功做过几块,就是有几块也是那样做的,就是 ...

可以调整线圈和微调电容来凑准频率的。压紧线圈是增加电感,频率朝低端走,拉开线圈间距是往高走,动线圈对频道低端影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调整线圈和微调电容来凑准频率的。压紧线圈是增加电感,频率朝低端走,拉开线圈间距是往高走,动线圈 ...

我再试试吧!我总感觉是不是并联在可变电容器的小容量瓷片电容也会影影响波频率的调整范围呢?因为用同样的做法有的就可以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再试试吧!我总感觉是不是并联在可变电容器的小容量瓷片电容也会影影响波频率的调整范围呢?因为用同样 ...

会的, 垫整电容越大, 可以调整的区间会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试试吧!我总感觉是不是并联在可变电容器的小容量瓷片电容也会影影响波频率的调整范围呢?因为用同样 ...

并联小电容是在调整后期再加的,是为了压缩些频率接收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联小电容是在调整后期再加的,是为了压缩些频率接收范围。

谢谢!有时间我把可变电容器旁边并联的电容换小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贴出测试的图片吗?

第9图为在线测量10.7M中周的图。
第10图为在线测量FM振荡LC回路低端的图。
第11图为在线测量FM高放LC回路低端的图。

最后一图为10.7M中周加10.7M陶瓷滤波器的在线图。

网友A:
你自己做了一个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做了一个衰减器?

我做了多个衰减器。但是还没有做检波探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了多个衰减器。但是还没有做检波探头。

问问,如果不做衰减器,将两者距离拉开一些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问,如果不做衰减器,将两者距离拉开一些可以吗?

这个很难说,不用衰减器可能测试就不会正常,因为输入信号幅值大,电路不会正常工作。这个BA4236FM输出是100mV,所以对损坏VNA输入端可以不用衰减器,当然要在电路工作状况正常情况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很难说,不用衰减器可能测试就不会正常,因为输入信号幅值大,电路不会正常工作。

拉开一点距离,输入信号是不是就会减少?当然比不上有衰减器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开一点距离,输入信号是不是就会减少?当然比不上有衰减器的好

如果输入信号太大,引起电路不稳定,振荡等情况,这个输出电压值可能就会要另说了。我们自己用的衰减器軑工作频率不高,是很容易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输入信号太大,引起电路不稳定,振荡等情况,这个输出电压值可能就会要另说了。我们自己用的衰减器軑 ...

如果要买衰减器,一般买哪几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买衰减器,一般买哪几种?

如果测这种IC收音机集成电路的话,-10dB,-20dB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买衰减器,一般买哪几种?

测量电路时要加多大的衰减器最好要请教专家。对于BA4236L来讲,在FM,in 30dBuV(约0.03mV) 1KHz30%OUT100mV。 VNA输入端口不能超过0dBm,约227mV.所以,在VNA输入端可以不接衰减器。但是,VNA的输出端口,输出约-10dBm(约72mV),要接衰减器,如接-10dB衰减器,这时输出就减至22.7mV.保险些接-20dB衰减器。
对LA1260来讲,FM,in80dBuV(10mV),OUT-9.5dBm(260mV).VNA的输入和输出端口都要接适当的衰减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电路时要加多大的衰减器最好要请教专家。对于BA4236L来讲,在FM,in 30dBuV(约0.03mV) 1KHz30%OUT100m ...

准备玩玩收音机,以FM为主,想问问,AM的中波需要这个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玩玩收音机,以FM为主,想问问,AM的中波需要这个检测吗?

当然是可以用的。频率设置至中波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18):
俺也用H4修了一下合并功放机收音板“搜台不自停,立体声灯不亮”的毛病
调谐后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