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听感

楼主(2024-05-03):
经常听到老烧们说:低频延伸好、松软、有力,中音饱满、圆润、高频明亮、飘逸、通透等。现对这一说法作一些初浅划分,不知对否,请坛友们讨论修正。

一、频率与听感
(1)低频
1、延伸:在30Hz左右,相当考验胆机控制力(阻尼)。
下图是32Hz的超低音,延伸性相当强。

2、松软:在45Hz左右,有一定的弹性。
下图是48Hz的低音

3、有力:在60Hz左右,DJ的低音就在此频率。
下图是DJ的63Hz低音,相当有力。

(2)中频
1、饱满:可能在200Hz左右,范围可能较大,吃不准。

2、圆润:可能在500Hz以上,并不明晰,也吃不准(总之胆机在全频带内都比石机圆润一点,波形对称性差一点更明显)。

(3)高频
1、明亮:可能在4K左右,一般来说此频段的声场靠前,人声突出,有亲切感,但也不要过多。

2、飘逸:在6-8K,此频率的谐波还在可听范围内(注),如果4K段少,此段多,声音变瘦,人声距离变远。此频段如过了会加重齿音等。

3、通透(穿透):在9K以上,此频率的谐波已听不到,只能靠基频。
下图是10K超高频,具有较强的穿透力。

     在常听的歌曲中很少有低于40Hz的波,低于30Hz就更少,高频高于10KHz的也很少,目前还没有测到高于10KHz的基频。

     二、频宽与听感
以前做过试验,频带宽的人声向后,听人声平淡乏味,频带窄的人声靠前,胆味增强,富有感情。
其实调胆机就是调音调,掐二头等余提中间,展二头也等余掐中间。
      1、听人声的频带不宜过宽
   个人认为要区分听音类别,在人声的音乐中很少有低于40Hz的信号,最重的低音就是阿姐鼓中低频约30Hz,但人声音靠后,这歌曲主要是试低音的(听延伸的清晰度,看胆机的控制能力)。
下图是阿姐鼓中超低频

    一般主听人声和咪咪之音(加上人老耳衰,听高频的阀值下降)的频宽不需过宽,加上小箱子对低音重放不佳,如60-8K-0.5分贝就可以了(这个根据各人听音能力和爱好而定),这样人声会向前靠,感情丰富。参考胆机类别是单端和三极管接法。

       2、主听交响乐类的大编制、大动态的音乐,高低频二头宜宽一点。参考胆机类别推挽标准接法(最好栅极稳压)。

     三、箱子频宽与胆机频宽的搭配
    1、低档箱子频宽适当窄一点,如果用宽频机反而得不到好效果。原因是胆机展宽了二头等同于压中间,而低档箱子重放二头能力差,不能体现高低频,反而牺牲了6K左右明亮的高频段,所以有的感觉标接的没有三接高频好。
    2、最好要有不同组合,听不同类型音乐、歌曲。如不宜大音量扰民的可用耳机替代,选用不同的耳机类别,可听不同的音色。如重低音、偏中频、偏二头、三频均衡(平板系列)和偏高频(AKG-701以上系列)。

上述仅是个人的一些浅见,希望坛友们讨论并加以完善。

       关于胆机的听感可能还与波形有关,将在下一帖《波形与听感》中提出一些观点,粗略说一点不同接法、不同类别胆机的波形区别,供坛友们讨论。

网友A:
喜欢这样的介绍,知识丰富,谢谢你,楼主!

网友B:
“二、频宽与听感
以前做过试验,频带宽的人声向后,听人声平淡乏味,频带窄的人声靠前,胆味增强,富有感情。
其实调胆机就是调音调,掐二头等余提中间,展二头也等余掐中间。”
  老师的这些话,进脑子里不出去了!这几天正在为新试绕的牛出现一个迷惑现象而犯愁,明明人声己从原来的窗外唱到了窗内,一扫老牛的沉闷气息,声音着实比老牛好听多了,颇感窃窃自喜,岂料昨天做了频响测试大跌老花眼镜!原来牛频响-1db在27Hz-11.5KHz,-3db在14Hz-20.5KHz,现在-1db在32Hz-8KHz,-3db在15Hz-13KHz。居然频带窄了许多,正在难解其中缘故之时,见此贴则豁然开朗,原来如此!说明了我这个是符合正常情况的,疑石落地,如释重负,晚上开酒!

网友:
先点赞再看

网友C:
分析很到位,值得认真学习。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个人感觉听感与频带是不同的,并不是一条直线的频带就是最佳的听感 。而一般人的听感可能更偏向于高低频的一定量提升(相当于中频作一定衰减)。

网友E:
请推荐掐二头提中间牛做法?像收音机牛那样,不分层、小铁芯吗?

网友F:
啊喲,這麽認真?認真就輸了... ...

网友G:
论听感,先校准耳朵。

拿自己来说,能听到的音频范围也就是35~13500Hz,所以说出来的听音感受,可能会与其他人的听音感受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样的介绍,知识丰富,谢谢你,楼主!

谢谢你的鼓励。这仅是把前辈们的经验整合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频宽与听感
以前做过试验,频带宽的人声向后,听人声平淡乏味,频带窄的人声靠前,胆味增强,富有感 ...

谢谢!仅是以前试过的感受,可能有人不信。但我感到音响是一个系统,各个环节紧密相联,所以要整体考虑,不能只求一面,不知对否。

楼主:
谢谢你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很到位,值得认真学习。

谢谢你的认同,但还需完善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个人感觉听感与频带是不同的,并不是一条直线的频带就是最佳的听感 。而一般人的听感可能更 ...

       谢谢你的到访,想当年也是把高、低音调开最大,想声音好一点,还用了32级音调电路,结果大失所望,在8K以上就基本没变化,原因二个,箱子重放能力差、二是音源质量差。现在已不同往日,都不用均衡器,都在放大器上调音(音箱或耳机要有一定素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推荐掐二头提中间牛做法?像收音机牛那样,不分层、小铁芯吗?

       谢谢!任何掐二头提中间都有一个度,都要全面考虑整个音响系统,如一只下限频率60Hz的箱子去还原30Hz的频率,只能说是一片混乱之声,同时破坏了可正常还原声音。如果不让不能很好还原的频率进入箱子,那么箱子就能有绪地工作。我想就这个原理,不知对否?

网友H:
关于人对声音的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频率的感知曲线,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曲线不断的变化,如果有异议你可以到耳鼻喉科做一下自己的频率曲线,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高质量的音调控制有意义。我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时对音乐的感受是最佳的,可能那时对频率的听感是均衡的,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某些频率已过弱,自己也感觉的出来,明明声音很大,但是就听不出说的什么,无解析力,实际不是耳聋而是丧失了对某些频率的听感,人对频率的听感我现在正感兴趣,研究不同年龄的人频率听感,研究生活在不同噪音对频率听感的影响,对谐音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做的任何牛都是中间输出高两头低的,而且中间不论正弦波还是方波都是失真最小的。应该是提两头做到全段平直 ...

       谢谢!你是绕牛高手,原则上没错,但要整体考虑音响系统。对我们这些穷玩的老家伙来说,箱子是瓶颈,只有功放配合箱子有绪工作才是硬道理,从我的观点是功放频宽=箱子频宽或略大于为较佳组合,过大会破坏箱子的还原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啊喲,這麽認真?認真就輸了... ...

谢谢!哈哈,如果端正心态,发帖者永远是赢,说得对是赢,说错了别人指出修正也是赢,因为学到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论听感,先校准耳朵。

拿自己来说,能听到的音频范围也就是35~13500Hz,所以说出来的听音感受,可能会 ...

       谢谢!看来你比我年轻多了,高频能听到13.5K,我只能12K以下。记得以前有一位年轻人向一位资深的老玩家买一套经认真细调的音响,结果怎样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生物性规律,任何人都违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于人对声音的感受,因人而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对频率的感知曲线,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曲线不断的变化,如 ...

谢谢!确是这样,人老耳衰的自然规律每人都要经历,但略有差距,你的研究很有价值,预祝有好的成效!

网友J:
哈哈哈哈~这就是一群老头做放大器越做声音越好听的根源!

网友J:
好到一批天价名机都不在老头们的法眼之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好到一批天价名机都不在老头们的法眼之内了~

“天價名機”嘛,肯定是自己的最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哈哈哈哈~这就是一群老头做放大器越做声音越好听的根源!

老木匠驾到,小木匠向你请安了!一群老头自误自乐,消磨时间吧了。如能做出适合自己的系统,增加一点多巴胺那是就更好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你比我年轻多了,高频能听到13.5K,我只能12K以下。记得以前有一位年轻人向一位资深的 ...

35HZ很多人听不出来,当然喇叭振动时发出的杂音不能算,我现在勉强能听到11K,孩子轻松听到15k

楼主:
引用 网友K:
35HZ很多人听不出来,当然喇叭振动时发出的杂音不能算,我现在勉强能听到11K,孩子轻松听到15k

谢谢!很多箱子不能正确放出35Hz的声音,高频有的可能也不行。简单的测耳朵听音能力要用频响宽的耳机,这样比较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很多箱子不能正确放出35Hz的声音,高频有的可能也不行。简单的测耳朵听音能力要用频响宽的耳机,这 ...

很多箱子的铭牌,确实最低在35Hz以上。

网友:
55hz是老鸡鸡部位。前列腺按摩

网友:
人有五种感觉,分别是色、声、香、味、触,随着年龄增长,这五种感觉会逐渐消失,先后会因人而异,通常最早消退的是色(视)觉,然后是声(听)觉,接着是触觉(女人通常要早一些,可能先于听觉),再后就是味觉,最后是香(嗅)觉,五种感觉都消失了,虽未亡却是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