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方红半导体收音机打理笔记

楼主(2024-05-03):
五一节开始,断断续续开始打理一台东方红半导体。这机器挺惨的,磁棒断了,没喇叭。而且天线线圈从根下齐刷刷也断了。一级中放,而且只有推挽是两只锗管。其余(包括检波)全是硅管,这种设计只是在后来锗管开始淡出舞台的时期见过。但是火炬牌电容却说机器是1970年的。

开机,安静的很,有时有音量电位器引起的卡拉卡拉的声音,有时全无。检查发现,无声的时候是退藕电容短路导致的。因为低放的偏压也采自该回路,所以偶尔声音全无。

继续检查,除了检波有反应,中放的基极居然还不如检波,一点反应都没有。检查交流通路都正常,用信号发生器注入有输出,调整中频变压器也有反应,说明有谐振。焊接好天线线圈,也是,只有连接才有输出,靠感应根本不行。无意中看到中放管好像被换过,既然交流回路没有问题,那么查一下直流工作点吧。。。。

经查,原来中放的电流只有0.1mA~,这样一级中放,这么小?暂时调至1.8mA,只出现了一个强台,而且听着有明显的失真,类似交越失真。

检查低放环节总电流基本正常,适当逐级加大低放静态电流,失真无改善,会不会问题又出现在振荡级?但是振荡机都是原配零件。试验,简单并接了一电阻增大本级电流,果然好了。

下一步,检查所有电容,换掉失效的,然后重新调整振荡和中放的电流,最后进行统调。

(待续)

网友A:
且听下回分解……

网友B:
   硅锗混合电路,底噪低,声音应该不错。

网友C:
是什么样的东方红半导体?长啥样?等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且听下回分解……

这回说到闭眼走路掉进坑了。

开始怀疑到AGC电解电容的时候只是认为它容量没了。拆下后测量没有发现太大异常,待安装了新的电解后,电流差不多正常了。原来是老电解不只是容量没有了,而且漏电还是比较大的。随着继续检查发现两个半可变补偿电容一个失效(接收),一个被人为增加了一个(振荡)。失谐严重导致了失真。重新统调后失真改善了很多,能够接受了。如果继续增加振荡幅度,就来到了啸叫边缘,而且信噪比会更差。于是决定保持原来的状态。把天线的两个断线焊接好后,为防止天线线圈全部松掉,用细棉线密绕覆盖,最后浸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硅锗混合电路,底噪低,声音应该不错。

让您老失望了。

噪声和这贴里的效果差不多。只是失真度要好,少一级中放,AGC效果也不好。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样的东方红半导体?长啥样?等图

请参考矿友的贴,应该是511。。。。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简单归纳下,这机器主要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电解都失效,还有人为故障:一中放管被更换过,无论中放还是本振失谐严重,本振和中周调好之后和之前相比,磁帽旋转了2圈以上。现在中周的磁帽位置和出厂标记几乎重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简单归纳下,这机器主要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电解都失效,还有人为故障:一中放管被更换过,无论中放还是本振 ...

我瞎胡猜:所有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黄色感觉是玻璃钢(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的?那个材料密封性肯定没有铝皮拉升的好。
我现在有了一个怪习惯,便宜买来的收音机,如果开机就不响,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所有电解换了。免得后面修理估计怀疑电解。
如果开机低频放大部分没问题,就暂时不动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瞎胡猜:所有的电解电容是不是黄色感觉是玻璃钢(玻璃纤维+环氧树脂)的?那个材料密封性肯定没有 ...

朋友你“胡猜”的很正确 ,(忘记了哪位矿友的修理贴,换下的清一色是黄色的电解)。而且必要时更换全部电解电容已经是标准流程的第一步,省了好多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参考矿友的贴,应该是511。。。。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4937& ...

这可是当年非常抢手的东方红511浮雕机

网友E:
一级中放的机器虽然灵敏度是低了一点,但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底噪很底,听本地台好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级中放的机器虽然灵敏度是低了一点,但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底噪很底,听本地台好得很。

是,头天晚上没显现出来,第二天白天的确噪音会低。

网友(2024-09-30):
黄色的电容也不一定全是坏的,还是要检测一下,确认是坏的再换。我手里就有一些黄色的塑料电容检测后还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2025-03-04):
这可是前些年非常抢手的东方红511浮雕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