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无字的12AX7或12AU7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4-05-03):
如题字都掉完了也不知道是X7还是U7,是什么牌子也看不到

网友A:
这么大的屏极我立刻想到是AU

网友:
备不住,曙光 的无字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屏极我立刻想到是AU

AU7、AX7、AT7,各家均有特色,唯独斯洛伐克JJ的 最独树一帜。他家的 这三种管内部电极结构跟 6DJ8一样。
换句不太严谨的话说,他家生产的四种管,我估计大部分零件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U7、AX7、AT7,各家均有特色,唯独斯洛伐克JJ的 最独树一帜。他家的 这三种管内部电极结构跟 6DJ8一样。 ...

原来如此,我草率了。

楼主:
好吧,看来要达个电路测试下。

楼主:
这是另一只上面只有west字清晰,其他没标记

楼主:
这是第三只,什么字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距拍的太给力了!!!高手

手机随手拍的

网友D:
德根滑屏,特点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德根滑屏,特点很明显

网上对比了下,好像有点像,第一个底部少方块数字就不知道是啥管,还是要测试下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