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BTL功率放大功放电路求助!

楼主(2024-05-03):
哪位老师有电子管BTL功率放大功放电路啊,请发上来学习学习!谢谢先!

网友:
晶体管功放为了解决低压情况下出高功率才采用BTL,不惜用双倍的电路元件去实现。电子管电路有输出牛做阻抗匹配,想增加功率,并管就行了,为啥要出BTL电路?

网友:
电子管不像晶体管,有PNP和NPN不同极性,无法互补直耦,供电只有一种极性。
所以,不必扬短避长。

网友A:
两个单端把负反馈改在输出变压器前,次级一串联,老胆师傅的梦想就实现了唯一担心是电流薅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单端把负反馈改在输出变压器前,次级一串联,老胆师傅的梦想就实现了唯一担心是电流薅不住

请给画个图吧!

网友B: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这种?

网友C:
电子管BTL功率放大,如同并联输出。输出阻抗低,频响肯定要好于推挽变压器输出电路。
坐等参考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这种?

谢谢!谢谢管理员!我再细细看看,这个似乎不是BTL架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BTL功率放大,如同并联输出。输出阻抗低,频响肯定要好于推挽变压器输出电路。
坐等参考线路

你理解的有误。BTL,又称桥接(平衡)推挽输出,输出管的内阻与负载是串联关系,内阻是变大的,阻尼也是减小的趋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要的是不是这种?

这是OTL,BTL就是把这种电路的末级再照搬一套,反相放大,然后把这两个输出端对接到喇叭的两端。理论上如果放大器内阻极低时,同一个负载功率可以提高4倍。但电子管功放内阻很高,实际提升功率很有限。如果用变压器去匹配阻抗,则实际上输出功率只能加倍而已。但是这样做带来的成本,提高太多,功放级费用加倍,不合算啊,与其这样不如通过并管来提高功率。所以电子管时代根本不会有人傻到做BTL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当年不会有成品机出现,也就不会有现成的线路。只有到了晶体管、集成电路时代,管子廉价到白给的年代,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如低压车机、舞台扩声等,才会有BTL的实际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理解的有误。BTL,又称桥接(平衡)推挽输出,输出管的内阻与负载是串联关系,内阻是变大的,阻尼也是 ...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说的是如同“并联输出”。介于变压器耦合功放电路与OTL电路之间一种的并联功率放大电路。如菲利普L4X25T低放电路和曹锦馨介绍的并联功放电路

楼主:
只要讨论,便会有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我说的是如同“并联输出”。介于变压器耦合功放电路与OTL电路之间一种的并联功率放 ...

并联输出我理解成输出端是并联的,功放的内阻是减半的。而BTL是串联输出,功放内阻是加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并联输出我理解成输出端是并联的,功放的内阻是减半的。而BTL是串联输出,功放内阻是加倍的。

那正好啊,把电子管设计成为并联输出。它的功率与BTL相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正好啊,把电子管设计成为并联输出。它的功率与BTL相当。

那不用设计了,直接功放买或做两台,每台双声道并成单声道,8欧端子并起来推4欧喇叭,功率加倍,简单省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