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波段都能使用外接天线的德生收音机,最便宜的是哪款呢?

楼主(2024-05-03):
好像连880都不是全波段天线接口的。330是调频和短波天线接口。

网友A:
外接中波天线就360和365  剩下的就是调频短波的外接天线  便宜的推荐606  带一根1.6米长的增强型拉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接中波天线就360和365  剩下的就是调频短波的外接天线  便宜的推荐606  带一根1.6米长的增强型拉杆天线

我想试试远程电台的接收,所以拉杆天线肯定不够。那么一台360加一台330也可以。而且客服还说330通过修改设置也能使用外接调幅天线,那就齐活了。

网友B:
还是试试小神机吧性能碾压所有德生机器!
看看哪一台德生机器能够收到长波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试试小神机吧性能碾压所有德生机器!
看看哪一台德生机器能够收到长波电台?

您所说的“小神机”,是指PL-330吗?竟能得到如此美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小神机”,是指PL-330吗?竟能得到如此美誉!

不是,德生机器不看好。我讲的是目前市场上最热的机器SR-286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所说的“小神机”,是指PL-330吗?竟能得到如此美誉!

看一下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amp;page=5#lastpos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德生机器不看好。我讲的是目前市场上最热的机器SR-286

1.不喜欢那外观和操作界面。2.淘宝价格750. 3.没找到拆机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不喜欢那外观和操作界面。2.淘宝价格750. 3.没找到拆机图

唯一缺点就是操作与点麻烦。海鲜市场最低380,但400块一定可以买到,750块是唬人的如果你钱多不在乎。拆机图片完全可以找到我懒的帮你去找了自己手机就有,但文件太多不愿意去爬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唯一缺点就是操作与点麻烦。海鲜市场最低380,但400块一定可以买到,750块是唬人的如果你钱多不在乎。拆 ...

德劲1103二变版我就嫌操作不便出掉了。而且多说德生售后不错,为图省心也得优先选择PL-330了。况且客服也说了,通过修改设置可以支持全波段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