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isim14.2仿真模型添加问题

楼主(2024-05-03):
在软件中有很多的元件仿真模型都没有,目前想添加2SC3355还有9018等经常用的晶体管参数。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所需元件的仿真参数或者cir文件?如果选择建模很多参数不会填

网友:
.MODEL 2SC3357 NPN (IS=684.2e-18 BF=161.1 VAF=51 IKF=574.6m BR=10.71 VAR=2.1 IKR=28.05m ISE=1.0e-18 NE=1.193 ISC=6.211e-18 NC=1.1 RB=3 IRB=75.9e-5 RBM=1 RE=2.67 RC=3.5 CJE=1.847p VJE=1.014 MJE=464.8m CJC=1.086p VJC=617.4m MJC=353.8m XCJC=0.1 FC=0.5 TF=23p XTF=0.39 VTF=0.668 ITF=0.06 TR=100p PTF=20 EG=1.11 XTI=3 XTB=0 Vceo=12 Icrating=100m mfg=NEC)

.MODEL SS9018G NPN (Is=3f xcjc=0.1 Xti=3 Vaf=75 Bf=102 Ne=2 Ise=0.8p Ikf=250m Xtb=1.5 Br=0.3 Nc=2 Isc=0.8p Ikr=10m Rc=3.5 Cjc=1.8p Mjc=.15 Vjc=.8 Fc=.5 Cje=1.5p Mje=0.5 Vje=.8 Tr=2n Tf=110p Itf=13m Vtf=1.7 Xtf=3 Rb=60 Vceo=15 Icrating=50m mfg=Fairchild)

spice模型软件均可用
但VHF及以上不一定适合参考,可转用S参数和射频仿真软件。

网友:
选择建模工具,然后在填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