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配电变压器直流电阻

楼主(2024-05-03):
偶尔见到一张变压器内阻测量数据,看着高压绕组是毫欧级的与我印象里的不太一样。遂起了测量去年退役下来的250KVA变压器看看,今天下午配好东西进库房测量。

10000V高压绕组,电流1.75A电压7.86V,计算电阻4.49欧姆

400V低压绕组,测量电流1.87A电压9.12mV,计算电阻4.88毫欧

从测量数据来看,表里面高压与低压数据不太适配,额定功率下高压绕组比低压绕组铜损少太多了。

网友A:
这样接线在测试时如果供电回路突然断开,电压表可能会被干坏掉

网友B:
你测的变压器容量和那个变压器内阻测量数据的变压器容量相等吗?变压器容量越大内阻越小。

网友C:
还有,你这个测量方法可标准?那个破鳄鱼夹能直接测量低阻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测的变压器容量和那个变压器内阻测量数据的变压器容量相等吗?变压器容量越大内阻越小。

不同容量的。
一般变压器的设计,高低压绕组满功率损耗是差不大的,不然就是设计不当浪费材料,图片高压绕组太浪费而且占空间。

网友D:
容量大点的最差也要用QJ44双臂电桥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你这个测量方法可标准?那个破鳄鱼夹能直接测量低阻电路?

非专用仪器有何标准可谈?就是简单的万用表伏安四线测量而已,如图所示。
鳄鱼夹可不破,纯铜、新做的。发黑是拍照角度问题。

网友:
测量这玩意需要双臂电桥,更先进的用高压数字电桥更方便。用四位半数字表测量电阻的精度与单臂电桥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大点的最差也要用QJ44双臂电桥测吧

我测量的万用表该数值准确度应该不低于0.2%,电压基准传递自瓦叔老师的3458A,电阻传递自拆机佬7位半标定的金属箔电阻,电压电阻配合校准万用表电流。测量电流是小了点。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测试的标准方法,不是随手测测就能给出结果的。以前在实验室,随便个数据都是附上测试标准,否则那数据就没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有测试的标准方法,不是随手测测就能给出结果的。以前在实验室,随便个数据都是附上测试标准,否则 ...

您既然怀疑破鳄鱼夹测量低阻电路,我就无说服力可言了。

网友:
测量值和250KVA差不多,GB内三相电阻平衡就好,冗余每个厂家都不一样。S9 S11 S13损耗GB内就算合格

楼主:
补图一台现在正在使用的与我测量同容量250KVA变压器测试报告数据
图中低压电阻是各相与中性线电阻,需要两数相加才等于我测量的端线电阻。可得与我测量的变压器数据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接线在测试时如果供电回路突然断开,电压表可能会被干坏掉

是有这个风险

网友E:
楼主是用的4线测试,准确度没问题
测试变压器电阻,一般1~2%精度也够了
楼主这组图片,电压精度不是问题,指标最低的是万用表10A档电流档准确度。这里的电阻测量精度主要取决于这个电流精度

网友F:
讨论的好像是电力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电流密度不同的疑问。
电力变压器低压绕组都是架空的(层间架空线间架空),散热条件优于高压绕组,另外低压绕组各相负载是随机的,出于暂载率考虑设计电流密度大于高压绕组也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用的4线测试,准确度没问题
测试变压器电阻,一般1~2%精度也够了
楼主这组图片,电压精度不是问题 ...

万用表电流精度不高,我特意购买一个0.25级分流器后来测量对比校正。该测量电流应该也能到0.5级精度,这是测着玩,我四舍五入取数计算误差就接近0.5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讨论的好像是电力变压器高低压绕组电流密度不同的疑问。
电力变压器低压绕组都是架空的(层间架空线间架空 ...

是的,就是表格里高低压绕组差异过大(发热差20多倍)才亲自测量一下。

网友D:
电力变压器(Yyn0接法)高低压测电流密度怎么会不一样?
导线截面积,实际应用低压侧保守些。
好像取2.0~2.8(S9以前,现在不清楚),容量不同差异比较大,油浸,干式强制散热,被动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力变压器(Yyn0接法)高低压测电流密度怎么会不一样?
导线截面积,实际应用低压侧保守些。
好像取2. ...

用电阻测算都是低压绕组发热大过高压绕组,是高压侧保守(用料多)的吧。
干式变压器有主动风冷,工作允许极限温度也比较高(150度),电流密度也许取的比较大。我测量及两表格都是油浸变压器,待有机会测量一下在用的两台干式1000变压器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