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开关电源串联问题

楼主(2024-05-04):
可以用一个输出15伏和一个输出12伏的开关电源串接,获得一个输出27伏的电源吗?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要注意的是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应用时以小电流输出的那个电流值为参考。比如:15v的电源电流为1.5A,而12v电源电流为2A,你27v应用后,27v输出最大电流不能超过1.5A……

网友B:
仅限于2脚的电源
3脚插的不可行,发热烧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要注意的是两个电源的输出电流,应用时以小电流输出的那个电流值为参考。比如:15v的电源电流为1.5 ...

谢谢!我需要一个27伏的充电器,家里充电器很多,5伏、7伏、9伏、12伏、15伏、20伏、32伏…但就是没有27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限于2脚的电源
3脚插的不可行,发热烧电线

谢谢!
三线的把中间插头拆去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需要一个27伏的充电器,家里充电器很多,5伏、7伏、9伏、12伏、15伏、20伏、32伏…但就是没有27 ...

我有啊,专业充电器,要不要分
你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啊,专业充电器,要不要分
你一个

谢谢!我想自己先试一下,也不想麻烦别人。自己能解决的就自己解决。

网友D:
可以,建议输出串联二极管。或者每个电源输出反并联二极管。防止对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反充电,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建议输出串联二极管。或者每个电源输出反并联二极管。防止对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反充电,爆炸。

谢谢!这并联的二极管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并联的二极管有什么要求吗?

大于负载最大电流即可。最好大于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建议输出串联二极管。或者每个电源输出反并联二极管。防止对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反充电,爆炸。

大可不必,低压线圈电阻很小,整流的肖特基压降很小(同步整流也有体二极管),接反几乎是短路电容上电压很小炸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于负载最大电流即可。最好大于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

我发规有些开关电源输出端上并联的二极管是坏的,拆掉后电源恢复正常工作。